维控触摸屏和施耐德modbus通讯时,plc程序是M区时,触摸屏位开关不能选M区,需要选Q区,万万没想到

楼主(2022-01-19):
维控触摸屏和施耐德modbus通讯时,plc程序是M区时,触摸屏位开关不能选M区,需要选Q区,万万没想到

网友A:
那你读Q是读什么区啊?

网友A:
M区确实是0区
400说 I区 Q区不可读 其实Q区应该也是0区..
不知道这个221是怎么回事.
400说 还是跟SOMACHINE平台的PLC一样..把I Q转到M上..再在触摸屏上读..
就很蛋疼这样的话...
我记得我自己做的施耐德的屏是M Q MW I都可以读的...明天我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