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1):
个焊接工作站,每个工作站两个焊接工位,现在要先把工作站加两个电控箱,每个工位预留32i,32o;

还有11台电控夹具;不要触摸屏,没得轴,没模拟量,从项目开始到安装调试完成,你们需要多久?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网友B:
如果什么都好了。 编程调试1星期足够了。如果调一下,又要有机械要改 ,要等 ,就说不准了。

网友C:
理论上设计1个半月,加工件20天,家里安装调试7天,进场15天。但是一般都会超一点,大概4个月验收吧。但是现在特殊,例如光一个变频器货期8个月,西家模块货期6个月,甚至你只管付钱,剩下的交给时间。。。

网友D:
还要考虑疫情不可控因素,有可能出去就回不来了。

网友A:
多少个焊接工作站?不明
预留32i32o,基本控制有多少?不明
你们能预测出工期,高手

网友E:
随便报它个二十个工作日,工期赶就周末加加班,,

网友F:
焊接工位,没有触屏你怎么输入工艺数据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焊接工位,没有触屏你怎么输入工艺数据啊

上位机电脑。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焊接工位,没有触屏你怎么输入工艺数据啊
也可能是写入到plc里,外边用旋钮什么的选择工艺号

网友I:
一个工作站64个点,没有10个工作站不算生产线,那么就是640个点,妥妥的PLC中型机,西门子1500系列或者三菱Q系列,项目挺大的,至少要1.5个月起步,还是人手足钱到位的情况下。
如果是私活,妥妥的3个W以上的电气工程师报酬,5到8个W的话,需要总包或者分包认可你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