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1):
大佬们,项目上一台旧机子,di模块用的6ES7 321 1BH01-0AA0,博图里面找不到这个模块,怎么办啊,我用step7组态了移植到博图也不行,怎么弄啊,用step7编程没编过,想用博图编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们,项目上一台旧机子,di模块用的6ES7 321 1BH01-0AA0,博图里面找不到这个模块,怎么办啊,我用step7组态了移植到博图也不行,怎么弄啊,用step7编程没编过,想用博图编怎么弄。

1、你可以尝试使用6ES7 321-1BH02-0AA0型号替代。
2、如果上述建议无效,请使用早期的STEP7软件,你的模块不再被博图支持,或者将你的模块替换为新型号。

网友B:
既然是旧机器,还用早期软件做好了
一定要用博图你就换模块-没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