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1):
公司大量挤塑机,原采用加热圈电加热(图一),不知谁出的主意换成了电磁加热(图三)
图一

图二

图三

本想以节约电源为主,不料加热控制板太难伺候,频繁烧毁,温度问题?环境问题?总之一年下来更换成本远远大于节省的电费。
控制板厂家把芯片型号磨去,以至于自己无法维修,换了IGBT后故障依旧,只能跟厂家继续买新更换。
问下有经验的师傅们,到底用哪个更好?
2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改造结果就是节能不增效,可以的话换回来吧,维修量增加,也会造成生产不定时停机。其实我认为还是哪个稳定用哪个。都说固态控制加热好。我们的老设备用的接触器用了15年+了,还是很稳定,对我们来说稳定压倒一切。否则我没时间晃荡了。

网友B:
加热圈维修方便,电磁加热控制板维修太麻烦了,会彻底维修的电子电路水平比较高了…

网友C:
越简单的东西可靠性越高,也容易维修。频繁换板就没有体现其优越性,看来还是用原来的吧。

网友D:
我们有个车间加热设备特别多,以前都是用发热管加热,后来全部都换成了电磁加热,特别得是我们的加热对象本来就是金属,所以很契合电磁加热,节能差不多一倍以上。电磁加热相对于普通加热,加热速度更快。

网友D:
只换不修,几百块一套控制器,整个几套放在那里,坏了就换,换完就扔。

网友E:
建议版主换个厂家的产品试试,还有可以加大功率试试!某宝搜索一大把,评价好的,适用的买一块试试。

网友F:
现在厂家都是技术垄断,我们这一台中频加热设备,只有联系电话,电路板型号都人为划掉,它们这样做,就是必须在他那里买。太可恨了。

网友G:
这两个加热方式我都用,下面以加热炉方面来比较,就以240KW的热媒体炉做例子吧
优点,电磁加热速度更快,加热炉里面管道积碳很少,普通电热炉时间长了比较容易出现老化积碳,升温时间相对比较长
缺点,电磁加热价格昂贵,同样功率,电磁加热炉价格是普通电热炉的两倍以上,电磁加热配件很贵,配件供货时间比较长,如果你不配备驱动器备件,一出问题你就麻烦。
电磁加热,说白了就是大号电磁炉

实话给你说把,如果你是塑料行业的挤出机的螺杆加热应用,没必要配电磁加热

网友H:
1、这种小控制板逆向根本就不是问题,顶多双层板,画个几天而已就能画出端倪了,就算芯片打磨了通过引脚电路也能略知一二。

2、频繁烧毁要用万用表检测是哪个电路机构出了问题,是功率电路还是控制回路,比如是IGBT击穿,看看电流规格和散热块的温升。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看就是有经验的主,还是换回原来的加热方式吧,这帮大爷(卖加热板的)伺候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几百块一套,买过很多品牌,寿命还不到一年,去年换了将近100块板子,几万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1、这种小控制板逆向根本就不是问题,顶多双层板,画个几天而已就能画出端倪了,就算芯片打磨了通过引脚电路也能略知一二。

2、频繁烧毁要用万用表检测是哪个电路机构出了问题,是功率电路还是控制回路,比如是IGBT击穿,看看电流规格和散热块的温升。

就算你知道那个元件损坏,你也得有配件呢,不可能所有配件都去买吧。

网友I:
谢谢楼上的精彩解答

网友G:
电磁加热控制器的板卡,要维修,技术上不难,最常用的是灯泡保护检修法,原理和检修电磁炉一样,只是加热受温控器控制,只要你在接口端提供相应信号就可以

网友J:
回复 网友H:
那个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内部写有程序的,有可能是生产厂家的程序用问题造成IGBT频繁损坏

网友K:
修这个控制板应该不麻烦吧,研究一下电磁炉的控制,应该差不多吧,控制板厂家又不会是做芯片的,他们还不是用现成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F:
现在这样干的还真不少。导致坏了只能找他

网友M:
建议用电热丝加热,方便 简单 维修费用低。另外加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一旦发现加热丝烧断立即报警。领导也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