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1):
例如都是50A的,塑壳的会比普通的强在哪些方面?

网友A:
塑壳带灭弧,分断能力更强,接线柱可以接更大的线吧,接线更可靠…!比如你的线缆用铜鼻子,小断路器就不方便了,

网友B:
家里用断路器吗?
断路器与空开还是有区别吧

网友C:
灭弧能力,家用的基本都是c照明系列,塑料的基本都是D动力。

网友D:
断路器型号和功能不一样,使用的场景决定的,工业用一般采用D型的,家用照明一般用的C型的。
至于塑壳,一般都有脱扣装置,跟家用的也不一样。

网友E:
家用的也是塑壳拉断路器,主要是型号区分。

B型断路器:主要用于冲击电流小的设备,如白炽灯照明回路,瞬时脱扣电流4~7IN;

C型断路器:主要用于冲击电流一般的设备,如荧光灯,气体放电灯照明,及普通用电设备回路,瞬时脱扣电流7~10IN;

D型断路器:主要用于冲击电流大的设备,如电动机等大启动电流的设备,瞬时脱扣电流8~14IN。

网友F:
主要灭弧能力,分断电压,短路分断能力

网友G:
其实家用型断路器要求的主要是分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