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1):
最远距离:10米,精度2毫米,modbusRTU通讯或ErtherCat通讯或Profinet通讯;
所测物体运动速度3米/秒,数据更新要及时;
目前因为货期打算优先选择国产的,
哪位大神能够推荐下?

网友A:
10米,精度2毫米

运动速度3米/秒

好奇有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远距离:10米,精度2毫米,modbusRTU通讯或ErtherCat通讯或Profinet通讯;
所测物体运动速度3米/秒,数据更新要及时;
目前因为货期打算优先选择国产的,
哪位大神能够推荐下?
相向检测?

网友C:
出得了钱,传感器不是问题。25000左右一个。进口的。我每年用十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出得了钱,传感器不是问题。25000左右一个。进口的。我每年用十几个。
如果是相向运动检测,好奇你用的接收装置要多高级。。

网友D:
KEYENCE的不敢给你推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远距离:10米,精度2毫米,modbusRTU通讯或ErtherCat通讯或Profinet通讯;
所测物体运动速度3米/秒,数据更新要及时;
目前因为货期打算优先选择国产的,
哪位大神能够推荐下?
相向检测?

以前用的LEUZE的,老板觉得贵,想换换,
原来是80米距离的,精度2毫米,
有个项目需要量程10米的,速度大概1米/秒,也想找个便宜点的

网友B:
你的老板只想到便宜了
就你目前提供的信息,如果物体检测面是个平面,与检测传感器垂直运动,检测头与检测尾是一个结果,否则你认为能有满足你要求激光传感器吗?
1.传感器检测时间,2.起码4位数据的传输要多长时间?,3.使用的数据读取器读一次要多长时间?
即便你降低速度到1米/秒,也达到了1mm/ms

如果就检测距离10米,精度2mm的要求不难找,价格嘛,老板没钱跑断腿

网友D:
支持ErtherCat通讯或Profinet通讯的就不多了,国产的modbusRTU通讯可能还好找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老板只想到便宜了
就你目前提供的信息,如果物体检测面是个平面,与检测传感器垂直运动,检测头与检测尾是一个结果,否则你认为能有满足你要求激光传感器吗?
1.传感器检测时间,2.起码4位数据的传输要多长时间?,3.使用的数据读取器读一次要多长时间?
即便你降低速度到1米/秒,也达到了1mm/ms

如果就检测距离10米,精度2mm的要求不难找,价格嘛,老板没钱跑断腿

买了几个品牌的测试了一下,主要是传感器检测时间与它的数据更新速度,跟不上。来请教下,哪位有应用的经验

持ErtherCat通讯或Profinet通讯基本上没找到国产的,最多支持下MODBU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