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1):
1,有一转塔可360度转动,可顺时针转也可以逆时计转,条件:1,翻转时有角度传感器(0~360度)
2,有顺时针转按钮和逆时针转按钮
3,翻转是由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控制(由PLC运算后模拟量给定速度)
4,翻转定位为90度和270度(用开关可以选择),
5,翻转电机是带刹车(启动翻转时刹车得电,停止后断电)
要求:1,按下顺时针按钮后翻转顺时针自动转动(打开刹车),
2,按下逆时针按钮翻转电机逆时针转动,松开后停止(转动过程刹车打开)3,按下顺时针按钮后翻转自动转动,到达翻转定位的90度或270度时停止,4,在自动翻转过程中要求根据实际角度与定位角度偏差计算翻转电机的实时速度,并给到翻转变频,
5,翻转定位要求与设定90度或270度只能偏差0.2度,

网友A:
翻转?那就不是平面旋转喽。
0.2度误差,还用变频器?能做到吗?
整体质量?

网友B:
用绝对值编码器反馈位置吧,中断程序什么的都好说

网友C:
如果没有速度要求,用编码器也是可以达到,但你的电机最好用变频电机,不要省钱用普通电机,普通电机会比较容易报过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翻转?那就不是平面旋转喽。
0.2度误差,还用变频器?能做到吗?
整体质量?

。。。。我应该比你先看到这个帖子。。我当时心中的问题和你一样。

       是平行转呢,还是竖向翻转?重量是多少 ?

       而且,精度要求还高。。我看到你的想法和我一样,忍不住引用。。。

       我见过钢厂的转钢包转台,是平行转动,由于重量重,他是用
       变频器驱动电动机,再加个减速器。变频器是由PLC用脉冲控制的。
       转的很平稳,有触摸屏显示角度值位置。。精度要求是通过点
       动功能做到的 --- 不够就点到位,过了就点反转。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即便是水平转动,有减速机,转动很慢,拿保证0.2的控制?
注意它开篇"角度传感器(0~360度)",抛开一切因素,即便纯理论,也应该是0-3600的传感器吧
总不能靠眼睛找补吧

网友E:
想多了,这个精度不好做的。
用机械定位,精度与机械零件的加精度有关了。

网友F:
除了精度以外,其它的基本上都可以实现,现在变频器也有支持脉冲控制的

网友G:
换个思路,这种定角度90度倍数的用机械结构,槽轮机构是否定位准确方便?

网友H:
如果是变动位置, 编码器+变速. 不允许超?

网友I:
在隔壁某网站论坛上见过,可能是毕设。
毕设的逻辑就是不管真实能否实现,因为就是一篇论文,而验证论文的就是一帮天天坐办公室或者站讲台的砖家叫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机械精度,怎么去实现机械精度,还以为一个变频器都能拿来做5纳米的光刻机驱动动力系统对不对呢?

网友J:
程序不难,精度主要看机械设计的怎么样。

网友K:
控制对像是变频器,随便一个PLC都可以做到

就选信捷XDM系列的吧

楼主:
其实这个设计挺扯淡的,以前曾经接过一个需求,模拟海上船舶受海浪侵袭,X、Y、Z三轴动作的一个设备,那个感觉难度更大。

网友C:
题目本来就没有提出更多的机械应用条件和速度要求,减速机构可以考虑谐波减速器来实现,结构相对简单,减速比可以比较大,实现应该不是非常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