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检测传感器选型

楼主(2022-01-21):
这几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要检测一个角度,看了一些相关的传感器资料,有三种传感器选择:1、角度传感器;2、电子罗盘;3、陀螺仪;
一、角度传感器的精度高,但是设备上重量要重一些,操作略复杂一点;
二、电子罗盘和陀螺仪一样,都是以地球磁场为方向感应,但是精度上的振动上以及使用环境都不理想。
这里有做过陀螺仪的没有?能介绍一下相关的精度不?我要求达到0.1度,并且要能稳定使用。操作环境有点复杂,手持工具,振动大,使用时有一定的倾斜角度。

网友A:
陀螺仪与地磁没关系吧

有一种磁编码器不清楚你能不能用,据说在汽车上大量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的陀螺仪的水平旋转就是电子罗盘芯片,只不过陀螺仪是增加了其它的几轴。就是利用地磁的。编码器用不了,编码器不能振动。我试过了。
我找了很多家陀螺仪厂家,都说达不到我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陀螺仪的水平旋转就是电子罗盘芯片,只不过陀螺仪是增加了其它的几轴。就是利用地磁的。编码器用不了,编码器不能振动。我试过了。
我找了很多家陀螺仪厂家,都说达不到我的要求。

磁编码器不能振动?
我在使用中不觉得,可能我用的场合(电机尾部)不太振动。
以玩具级别的AS5600为例,12位,0.1度无问题?
我用作定位,重复性佳,线性没测量。文档删了,估计问题不大。当然用高级点的更好。

网友C:
磁编码器在切割机上用于测距,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可以考虑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求无接触传感器,编码器用不了。

网友A:
无接触的概念?类似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

磁编码器类似霍尔接近开关,一个传感器(芯片)+n个永磁体,永磁体旋转,芯片得出永磁体旋转角度
做成成品的有外观类似光电旋转编码器的(不看型号分不出来),据说汽车上大量使用,电子罗盘好像就用的这类芯片,手机上这个芯片倒退30-40年一个芯片报价千元,那时国产手机没有电子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