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如何

楼主(2022-01-22):
一台圆形打孔机的逻辑--工控机给出1-6个角度A,B,C,D,E,F;6个角度时为A,BA,CB,DC,ED,FE,如不是6个?

网友A:
与CP1H何干?
问题说的不清楚

楼主:
与PLC关系确实不大,就一个程序编写逻辑问题,简单的理解就是用一条PULS+SPED循环走1-6不定位的定点角度;难点在于怎么分,用什么指令完成比较简单

楼主:
0是没有数据不需要停不是0点

网友A:
思维混乱,造成没有逻辑性。
0不是0点?是什么?A=45度以什么为参考点?
你所说的各个角度都是本点做原点?
如果这样很简单,转一周36000脉冲,1度要100脉冲,需要几度就发n*100脉冲好了。

网友B:
用绝对定位指令就可以实现。

楼主:
起始点为0点
正常要打6个孔定6个位置,图上A,B,E不需要打上位机给0。顺时针打循环不需要打一个回一次原点
是用绝对值,问题上位机给圆度数,1度要100脉冲需要给出17个脉冲量地址

网友A:
你还是先与领导确定一下A-B-C-D-E-F的位置,是参考0点的固定位置还是随机的位置---注意看F地址,二次不一样.
17个脉冲量地址?咋整的

A,B,E给0作甚,即便给你不理它就是了

假设编码器的0正好是你要的0,电脑给出角度,换算成相应脉冲量就是了
比如,在0点,给出A=45,45*100,下一个(80-45)*100.......

问一句,你用CP1H如何对接绝对编码器?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A,B,C....角度值上位机随意给出的。

楼主:
为什么会有17个脉冲量位置的逻辑。假如从原点0到A点30°从A到B是80°脉冲量=B-Ax100=5000,
如果B点没有数据A直接到C,C-A=CA按照这个逻辑会得出17个角度脉冲,就是感觉这样比较繁琐,
而且后面增加孔位点这个角度也要加倍。

楼主:
三菱用DRVA指令走绝对值比较简单,欧姆龙用PULS+SPED怎么才方便或者怎么做成绝对值效果。那位大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