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2):
一台ACS550 37KW变频器炸机,逆变模块炸了,驱动修好模块换新的,空载时,驱动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模块UVW输出电压也正常,但是带上7.5KW电机时电机会有点抖动,输出电流在4到6安左右波动(平时正常电流是不会波动的),主板换过也是一样,各路驱动的电解电容都量过,开关电源的电解电容也量过都正常,就是找不到什么原因,谢谢各位指点下

网友A:
电流不稳,检查霍尔没有?

网友B:
不奇怪的,你可以先做一下识别,做了识别后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C:
大马带小车,不要使用初始参数,重新输入电机参数。自识别试一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样检查霍尔呢,我是小白我想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检测是好的的,我用电流表量出来是一样的

网友E(2023-02-09):
接触器有没有打开

网友F:
电机抖动是开机抖动一会还是转到某一频率下抖动?还是说不管转到多少频率都会抖动?有没有换过其他电机试一下?

楼主(2023-10-15):
电机是好的,启动后有频率后开始抖动,和参数没关系

网友G:
按楼上说的先做一下电机识别再试

网友H:
上示波器看看是否驱动波形有问题,看看驱动线路和各相滤波电容,滤波电容换新的试试。

网友I(2023-11-28):
有可能变频器处于矢量模式,你在参数里面把电机改为VF,VF是最基本的模式,如果它都要抖动,那就是机器有问题,如果它不抖动,就是电机模式问题,有些矢量模式因为负载的关系会把转矩等提升比较大,小电机或者轻载的时候就要抖动,记得试机完了还是得给客户改回去

网友J:
设置参数必须适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