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0系统数控功能操作板维修

楼主(2022-01-23):
电路如图,拆下的两个元件测量阻值一个5Ω,一个1Ω,板上标注为XP1、XP2,前端是DC24V输入,现在问题是这两元件装上去测量电压3.59V,后端稳压输出到C8051F020CPU供电只有2.49V,正常应该是3.3V,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这两元件是什么电子元件,在线等。谢谢!

网友A:
贴片保险

网友B:
这是自恢复保险,嗯,焊功差了点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过直接短接这两个保险,电流达1A,看来后面的电路有短路的地方,快放假了,公司尾牙宴、年终奖都取消,没心情干活,混到27号回家,明年再作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