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变频器

楼主(2022-01-23):
各位老师; 你们好!
   一台易驱0.75KW变频器,送电面板无显示。断电拆机后,测量开关电源各个元件也是没有发现异常,再送电还是照常无显示。更换3844小板,电源还是不启动。这时准备测量一下3844的供电电压,于是送电,调整好万用表电压档去测量3844的7脚和5脚,表笔刚刚接触到7脚和5脚电源突然启动了,变频器面板显示正常了。断电再送电也是正常的,第二天送电也是正常了。
    老师们个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手摸,一摸就好了!

网友B:
你要更换5;7脚上接的电解电容,耐压要50V以上,用优质的,还要换4脚上的贴片电容

楼主: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C:
不排除板子上存在有轻微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