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炸机。

楼主(2022-01-23):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之前收一台欧瑞f2000变频器7.5kw故障机,换完模块电机运转,停机的时候炸机了。扔了好久有时间又修了一下,挂模块串保险,用灯泡试了一下启动的时候低频电压很高灯泡特别亮过了一会正常了灯泡闪动频率增加,亮度也一点一点增加。接小电机0.37kw试机3A保险爆了。感觉控制方式不对查说明书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模式,改为V/F控制,输出正常,带电机运转正常。现在不敢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试机害怕炸机,不知道炸机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希望各位大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修的时候,只改了控制参数 只要能转,就不管它,上机一切正常
矢量模式下输出电压就是特别高,我记得10HZ的时候,电压是280V左右,小电机转一会就很烫

楼主:
是呀,我测了一下470左右摆动,过了几秒钟就好了。

网友B:
设计有缺陷吧 ?
然后有模块电路出问题了,就爆了。
不用这个功能就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