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ace4502ww做路径显示

楼主(2022-01-24):
设备为偏移式送料机,有X轴(送料)和Y轴(偏移)两个方向,路径在PLC中预先算出来。现在想在触摸屏中做显示,绿色为当前位置。这个怎么做?

网友A:
肯定是变址做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两个变量,一个是圆的直径,一个是坐标(X Y),在属性里面怎么指定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做变量,触摸屏只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是将变量的值显示出来,那好做,我想做的是显示实际圆的大小和排列间距,这样操作人员看起来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