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里面传输数组数据;

楼主(2022-01-24):
如图所示,我想要这个结果,怎实现?

网友A:
for vindex:=0 to (vtestword/2-1) do
textd[vindex]:=textsun[vtestword-1-vindex]
下次别贴图,贴代码,好改.自己敲...

网友B:
回复 网友A:
for vindex:=0 to (vtestword/2-1) do
括号里面的,为啥要/2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我按您的方法试了,结果只有前两位有,后面的没有呢。
TestSun[0]:=1;
TestSun[1]:=2;
TestSun[2]:=3;
TestSun[3]:=4;
TestSun[4]:=5;
FOR vIndex:=0 TO (vTestWord/2-1) DO
TestD[vIndex]:=TestSun[vTestWord-1-vIndex];
END_FOR;

网友C:
FOR #A := 0 TO 4 DO
TestD[#A] := TestSun[4-#A];
END_FO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or vindex:=0 to (vtestword/2-1) do
括号里面的,为啥要/2
看错了以为是同名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我除以2了.
而且打错了不少...
你就知道大概意思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导

网友D:
才5个数,手动写一下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才5个数,手动写一下不行吗?
他这是个test, 得给他个通用的方法.比如50个,或者比如从哪开始到哪结束.技巧性的.

网友E:
我还很少接触到ST,想请教一下学ST得从那个方向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