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485-bd板

楼主(2022-01-25):
各位大师傅,请教你们个问题;三菱3u和触摸屏[不是真实的触摸屏,是触摸屏的软件]能用485-bd板通信吗?能直接下载程序吗,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干嘛还要经过那板子?

网友B:
呵呵;在电脑上仿真屏的软件?那你电脑连上PLC就行了;

网友C:
如果是触摸屏的软件,可以使用软件上的 在线仿真 功能,但要看软件支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连上了就是不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学通信啊,用编程口能通信,想换个花样

楼主:
用圆口可以下载可以通信,用485就熄火了,是不是另外要写程序进去啊

网友B:
你是加个FX3U-485BD扩展板吧,这个需要通讯参数设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设定呢·校验,波特率。。。什么的已经设置为一样了,但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