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5):
谁有三菱用PID控制速度的程序?要求双向控制,

网友A:
控制速度,PLC发脉冲出来或者直接模拟量不行?

网友B:
。。。。。。又是毕设 ?

网友C:
PID其实就是恒定控制的逻辑原理。
比如恒压,恒温。因为压力泵和加热电热管不能高精度定量加压或者定量加热。

用PID去控制速度比较奇闻,因为高精度的速度,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已经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了。比如变频器驱动三相异步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基本上都能实现恒速输出。

所以楼主的题目是毕设无疑,而且猜测还是垃圾导师给的垃圾伪命题,也可能是想出个牛头不对马嘴的题目考考自己的学生是否垃圾也说不定呢?

网友D:
毕设?未必
做过三段线同步改造,原引进线在需要调速时,每次调整都很费时,还不理想,需要定时修正,否则产品就会被固定推进挡块碰坏。理想的速度是三段线上的推进挡块信号同时出现,改进的方式就是在后二段的速度控制上加入挡块信号时间差的计算。最后的结果,厂家很满意。

楼主(2022-03-09):
引用 网友C:
PID其实就是恒定控制的逻辑原理。
比如恒压,恒温。因为压力泵和加热电热管不能高精度定量加压或者定量加热。

用PID去控制速度比较奇闻,因为高精度的速度,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已经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了。比如变频器驱动三相异步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基本上都能实现恒速输出。

所以楼主的题目是毕设无疑,而且猜测还是垃圾导师给的垃圾伪命题,也可能是想出个牛头不对马嘴的题目考考自己的学生是否垃圾也说不定呢?
用于收放卷控制,因为料辊的直接不一样,中间加了个舞蹈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