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6):
买回来的电机是改造好的220V电机,厂家给电机装了两个大电容,但是我想实现转速控制,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A:
施耐德的变频器

网友B:
主要看你电机多大功率,小电机的话可以加变频器,简单的方法就是,输入220,输出380的变频器

网友C:
先要搞清楚是不是传统带电容的单相220V电机,这种电机一般只有二个绕组,并不是三相220V的电机有三个绕组,所以不能用变频器控制,只能用类似风扇的双向可控硅调压方式调节转速,但调节线性度,低速转矩不足。
如果是三个绕组,可以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控制转速。

网友D:
原来是三相380的,那恢复回去啊,现在有220单相进去,出来三相380 的变频啊,用那款变频就可以调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电机多大功率,小电机的话可以加变频器,简单的方法就是,输入220,输出380的变频器

现在真的有了输入电压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吗?能给个厂家型号之类的连接吗?

网友F:
各个厂家应该都有单相变频器的,我记得台达就有的。

网友G:
这个就要看你的电机的绕组是几相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事,领导不想再花钱购买就叫改一下,我问了很多维修电机的,得到的答复是  如果绕组只有2相是改不了的,只能重新更改电机线圈绕组才行。后来买了一个单相调速控制器,如果功耗不大也可以使用,你也不妨试试。

网友H:
淘宝搜  单相交流可调电机控制器

网友I:
《现在真的有了输入电压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吗?能给个厂家型号之类的连接吗?》
我们工厂有做过这种变频器,功率是1.5KW和2.2KW

网友J:
有单相220V输入,输出380的,但是都是小功率。

还有大佬改220V输入 380V输出,当一个电源使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J:
淘宝上搜一下,如果你先麻烦, 那该变频器参数,也可以实现,只是功率就降低了3/1

网友B:
哦!你买回来就是220的,那就把电容去掉,加个220的变频器就可以了,通过变频器调速

网友B:
回复 网友I:
淘宝上搜一下,一大堆

网友K:
弄清你的电机是三相还是单相。带电容的一般是单相。三相可以用变频器
单相小功率可以用调速器

网友L:
针对楼主带启动电容的单相电机,有专用的变频器,TAO BAO上有卖,见下图:

网友M:
你的的电机如果是三相绕组个人建议接回原来的,用220/380变频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接线就是我画出来的,一个电容,然后电机里面引出两组四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如果去掉电容,变频器如何接呢?接线图我画了图片

网友N:
电机功率是多大的?
是单相电机?还是三相改成单相用?可以叫吧友帮你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