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6):
FANUC系统一周问答集锦连载一
1、系统带有USB接口,询问是否可以通过USB接口进行梯形图和加工程序的传输,如果可以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答:有USB接口的显示器一体型控制单元可以传输NC程序及参数等CNC数据,所以可以进行梯形图和加工程序的传输,使用USB输入输出文件时,需要把20号参数设置为17。

2、参数和程序无法写入,应怎样进行排查?

答:(1)查看OFFSET画面的参数可写入是否打开或可改变;

(2)标准机床操作面板上的钥匙开关是否启动了保护信号;

(3)参数3210中是否设置密码对9000~9999号程序进行保护;

(4)是否启用八级数据密码保护功能。

3、系统显示语言为英文,怎样更改为中文?

答:按MDI面板上的【OFFSET】键,向右扩展,依次点击“LANGUAGE”–“OPTION”–“确定”即可;在0i-D及以后的系统,通过修改参数No.3281为15亦可。

4、怎样修改刀具磨损补偿量的最大值?

答:修改参数No.5013中的设定值,即可修改刀具磨损补偿量的最大值。

5、FANUC系统能否实现连接到互联网,并远程对系统进行诊断监控?

答:可以通过机床远程诊断功能包(PC软件功能)实现,在FANUC 0i-B/C/D、18i系列、31i系列系统均可应用。

6、系统通电后出现ER32、ER97报警,该如何解决?

答:ER32和ER97均为I/O模块未正常连接的报警,建议排查

(1)I/O模块是否正常上电;

(2)I/O模块是否正常连接;

(3)I/O模块地址是否正确分配;

(4)I/O模块是否出现硬件故障。

楼主:
FANUC系统一周问答连载二
1、

Q:怎样在螺距误差补偿界面显示出轴名称标记?

A: 设定参数No.11305#5(PAD)= 1,即修改参数11305的第五位为1。修改完成后螺距误差补偿界面将会由三列显示变换为双列显示,并且响应的轴名称会显示在对应的螺距误差补偿标号前。

2、

Q:如何通过参数调整主轴定向停止位置偏移量?

A:1、设定参数如下:No.3117#1=1,No.4016#7=0,No.4031=0,No.4077=0;

2、输入定向指令,使定向停止;

3、定向停止后,确定诊断No.445=0,然后取消定向指令,在急停状态下切断主轴励磁。

4、手动将主轴转到预定位置,并记录下此时诊断No.445中的值;

5、将记录下的诊断No.445中的数值设定到参数No.4077中(调整结束后,将No.3117#1重新设定为“0”)。

3、

Q:在使用软件“O检索”对程序进行检索时,能否省略字母O,直接通过程序号检索?

A:可以,通过修改参数No.11308#4(PGS)=0即可实现。

4、

Q:如何使用存储卡进行DNC在线加工?

A:(1) 首先将I/O CHANNEL 设定为4,参数No.138#7 设定为“1”。

(2) 将加工程序拷贝到存储卡里(可以一次拷贝多个程序)。

(3) 选择[RMT]操作方式,程序画面,按扩展键,找到[列表],再按操作,按设备选择,选存储卡,此时系统画面显示存储卡里面的文件列表。选择需要加工的程序序号,按[DNC 设定]。

(4) 按下机床操作面板上的循环启动按钮,即可执行DNC 加工。

5、

Q:如何通过参数对O9000号以上程序进行保护?

A:设定修改参数No.3202#4(NE9)=1即可禁止对9000—9999号程序的编辑,包括程序的输出、删除、检索、登陆、核对与显示均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