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6):
求低价位激光距离传感器,在论坛搜索了基本上都是几千,很多过万的,因为产品原因根本用不起,现发布求助:
要求:1.检测距离在1-2米;光斑可见,光斑直径小于1厘米;
     2.精度要求不高,最低要求1厘米的分辨率都能接受;
     3.体积和供电都没有特殊要求;
     4.模拟量输出或者Modbus-RTU输出能连接PLC就可以;
     5.最最重要的,价格最好在500元以内,最高不要超过1000元

请求网友知道的推荐一下

网友A:
 最大的难度在500以内,其它的都好说,上激光的基本1000起步,可以试试编码器之类的

网友B:
500这个价位的话,选项不算多
1.国产的编码器,价格便宜的大概两百多,但是要通过间接的方式,精度取决于机械精度
2.磁珊尺,尺条和传感器加起来比500多,运气好找到便宜的店铺估计不超过1000。精度绝对没问题
3.电子尺,见过手册上有1米长度的,精度也可以达到要求,价格不到500,只有模拟量输出,要搭配其他模块使用

网友C:
应用场景没有交代清楚。
不好建议。
楼上已经有建议,编码器,磁栅尺,激光测距。
我做工程还用过雷达测距。

网友D:
300元。x宝。

网友E: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网友F:
拉绳编码器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这个测墙壁类的也很准,试过,+-1Cm左右。

楼主(2022-03-09):
引用 网友D:

300元。x宝。
其他性能都满足要求,就是采样速率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