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7):
我爸身体异样, 脸肿+腹股沟2个包块 一年有余,吃喝拉撒一切OK,他自己也没管它。

最近闲下来了,感觉水肿像是排水问题,我带去医院检查,挂的肾内科,查血、小便无异常。

~~~~~~~~~~~~~~~~~~~~~~~~~~~~~~~~~~~~~~
以下是本地区级医院结论:
肾内科:肾没毛病。建议去 皮肤科检查。<我去,你真是脚痛医脚啊>我爸说腹股沟还有2个包块,医生建议:去泌尿外科检查。
泌尿外科:血查了没问题,去打个彩超。
皮肤科:,一天时间压根排队排不过来。。。。

~~~~~~~~~~~~~~~~~~~~~~~~~~~~~~~~~~
B超室:包块有点大。《然后没一句话了》包块确实很大,8CM*3CM那么大了。
泌尿外科:马上过年了,建议年后住院活检再说吧。
总结:排除肾毛病,其它毛病不清楚,年后再说。

~~~~~~~~~~~~~~~~~~~~~~~~~~~~~~~~~~~~
晚上越想越不对,联系朋友,第二天去市医院,朋友做B超的。
双侧腋窝淋巴结肿大异常,腹股沟肿大异常!
直接说,80%淋巴瘤。后来找血液科的同事一看,也肯定这个结果。
让立马挂急诊,查血,挂外科手术取样活检。
~~~~~~~~~~~~~~~~~~~~~~~~~~~~~~~~~~~~~~~

吐槽:

科室分太细,以至于你不知道怎么挂,需要自我诊断才去,麻烦一点大概率病不对部门。
  好比设备坏了,电机、线路、空开、控制,保护、各个部门分开的,让操作工挂号找人一样。

B超设备再好,人不行也是没用的,区级医院B超医生一看那么大的包块,单子只写了一句,淋巴结异常,待排?当然,可能别人的工作内容只管操作设备,标注目标物尺寸大小即可。

~PS1:本地区级医院修的可气派了,设备也是最新的,一看就是高端货。

~PS2:这年头,看病真的太难了,挂号+检查+复诊+开药+拿药 排队一天能搞完就烧高香了!

网友A:
区级医院就是看个感冒发烧,开点药,你多问几句人家就把你往大医院支,尤其是如果离得近的话,楼主联系了朋友,应该去市级挂个专家号也可,毕竟大医院医生见得多。19年初我父亲耳下起包块,到市三甲,正好主任坐诊,直接判定腮腺瘤,后紧急安排住院手术。

网友B:
医生和好维修一样,看的多,才能涨经验。

网友C:
专科,就是越专越深,你要是一个电工,又会plc编程,又会修变频伺服之类的,任何进口设备都能搞定,还能换灯泡,通下水道,修门修锁,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级医院就是看个感冒发烧,开点药,你多问几句人家就把你往大医院支,尤其是如果离得近的话,楼主联系了朋友,应该去市级挂个专家号也可,毕竟大医院医生见得多。19年初我父亲耳下起包块,到市三甲,正好主任坐诊,直接判定腮腺瘤,后紧急安排住院手术。

本区医院离市中心也就20~30公里。只是感觉医生护士等等都是高高挂起的感觉。

很多疾病对于他们来说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科,就是越专越深,你要是一个电工,又会plc编程,又会修变频伺服之类的,任何进口设备都能搞定,还能换灯泡,通下水道,修门修锁,可能吗?

还真别说:你要是一个电工,又会plc编程,又会修变频伺服之类的,,还能换灯泡,通下水道,修门修锁,

这个不会:任何进口设备都能搞定<换成谁也不敢说任何任何吧>。

当然,还有其它技能

网友D:
上医院确实有些无所是从,稍大一点的医院有导诊的,去那问问。还有就是挂号什么的,要是没点文化真不行,基本都自助性质的。

网友E:
双侧腋窝淋巴结肿大异常?
腹股沟2个包块怎么检查腋窝淋巴,因为脸肿检查?

怀疑淋巴瘤,B超显示有血流吗?
没看看外科?
血检正常?
不疼不痒,模不到硬块?
没人怀疑是脂肪囊肿?
多大岁数,有没有三高尤其血脂异常。

给人看病与给设备看病没有可比性,设备是死的关键性可追溯,人就复杂多了,动动手脚就影响心脏等很多地方。即便全科医生也不敢保罗万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血本地医院就查了没毛病。

因为是熟人的关系,全身打了B超,加上血液科的专家现场确认<当时临近中午,应该是朋友的朋友一起约中午饭,就让他过来看看>,就差活检结果了。
出结果就安排住院,但是过年放假,差不多一周出结果,也是年后的事情了。
听朋友的意思,如果一般淋巴瘤,放化疗效果很好,问题不大。

~~PS:成都市级医院,三甲吧,应该是很靠谱的。学医真的不容易。别人两口子都是医生,刚认识10W的小车,现在换BMW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像不像万老师的:"标准化编程"

按这个"流程"来,人员设备配置齐全就能开医院赚钱了表情,各司其职。

当然,这里只是打个比方。

网友F:
现在的医院真是!医生想的不是如何治病 而是如何提成!动不动就几万起步!

网友G:
专科,专科,都快变成一亩三分地了

网友E:
首先不要让老人有心理负担,踏踏实实过好年

作为家里有类似病人,曾经的往来可能对你有帮助

1.如果需要化疗,每天给他喝五红水(红枣,红豆,红糖,红枸杞,红花生),平时也可以喝的.

2.在化疗前20分钟左右喝用生姜片泡的水,作用是减少化疗时的副作用,主要是呕吐.(家人原计划12次化疗,1-2次呕吐厉害,听病友建议喝姜水,3次就没吐,4次以后化疗完鱼人聊天,然后就回家了,最后只做了8次化疗,没做放疗)

3.说到呕吐,要化疗前那顿饭,不要太保(3-5分就好),那怕化疗后补充也好,吃清但刮油,点滴前清场

4.还一点,化疗要埋针埋管,大化疗要前先点滴,注意查看有没有漏液处,化疗药腐蚀皮肤(可能不全是).

5.会有增白针药(增加白细胞),所以要定时检查白细胞数值,第一次化疗可以领(备用),回家通过增加营养解决(护士建议,后来手里有2只就没再领要)

6. 可能有医生建议使用营养针,钱多你就买,实际没用,生活条件不是重前了,为此我们白化几千元(医保不报)一针没大.

注意听护士长交代的注意事项

1-2-3 是病友口传,护士后来首肯,后来的病友能从护士长口里听到.
5-6 是亲历
5是出院后
6.是门诊拿药品时

关键一点,找对人,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是专业问题

非典后曾经踏破发热门诊,最后大夫都不检查了直接出报告,后要求住院检查41天,能上的药都用了,最后停药物理降温4天退热,观察三天出院,报告中有不明原因发热待查字样.怀疑过是ai,结果大夫否定.
十三年前偶然机会,在中医院住院治疗普检中,大夫建议去三甲专科检查,专检直接给出活检单,活检大夫打破日期提前通知我们,随后一路遇到好人.出院时三甲医院结算时,问我们是不是中医院转过来的,就这个转院单,省了好几百.

人体是个很奇特的智能系统,恐怕还没能完全了解他.
就说家人的发烧,非典前7-8年基本每年底都发热,但很少过38.6度,非典那几年竟然没发热,几年后又开始发热,住院头2天还好,以后开始持续高温,有几天都过了40度.发热时间也奇特,白天提烧,吃过晚饭温度开始上升,晚上11点左右最高,到夜里1点多趋于低烧37.5-7左右,此后偶有发热不现在年底,夏天也有过,但一周左右就好了.09年的大手术后,可能是把敌人的老巢断掉,至今一次感冒发烧都没发生过.

说了很多,希望有用,更希望穿刺结果不需要化疗

话疗更是手术后的良方---13年的总结.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诚感谢。

夏天的时候,丈母娘才从医院回来,结肠癌4-5期。知道需要补充蛋白。

熟人在医院上班,所以不存在其他问题,医院有个熟人办事真的很方便。也不怕被坑,

网友E:
补充蛋白,条件允许就每天早餐一根6-8年的海参+1个野鸡蛋,骆驼奶(自己查各成分做比较),每天一个苹果(吃其成分,重其意)

话疗也要找对人,聊开心的话,快乐的事,悦耳动听的歌乐,赏花阅景…都是健康生活的催化剂。

网友H:
我们维修应该像医院一样走流程收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们维修应该像医院一样走流程收费
考虑哈被打死的几率。
医院这种单位是各种保护型的,我们属于受虐型的。
生产、品质、工艺、技术,啥啥啥不对,先弄设备的,弄死一个算一个·······

网友J:
现在的医院,你进去了花个几百上千那都是小事。。很容易的。关建还啥问题也没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