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 主轴夹 带静电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2-01-27):
如题 我想在床上安装自动上料装置,但是每次取件 上件 夹头上都有静电吸附的铁削 有时多有时少 这很影响加工精度, 主轴用电变频器7.5kw的 电机接了地线的 不知道静电怎么来的?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这个是静电还是弱磁化?上次也是遇到一个类似问题,人家反驳我说,金属物体还有静电导不走?我一时无法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弱磁化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不在机加行业干,以前听说过工件可以放到消磁台一会儿去磁,如果每次装工件都对卡头也进行一次消磁也影响效率。个人想法是否要更换卡头材质或进行某种处理?对于机加网友来说应该有方案。

网友B:
加根气管,每次上下料的时候先吹气

网友C:
试下行不行?

网友D:
金属的肯定是磁化啊,车床全体是金属,接地良好哪会有静电?

网友E:
现在都不用加工液了吗?

网友F:
不可能是静电

网友G:
不锈钢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