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29):
大家好,看到好多做机械设计的,做的很漂亮立体图形,上面有好多的气缸、电磁阀、电机、泵等图形,这些图形是自己一点点绘制的还是部件厂家给提供?
  最近想做一套称重装置,容器和称重传感器的solidworks的图形自己画出来了,但电机、泵和球阀不知道怎么画了。这些图形可以从哪里下载到吗?

网友A:
即使有现成的3D-CAD图形,也不可能完全适合你的需要,至少是比例不对,你若花那么多的时间去修改,还不如自己画,至于别人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画的。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一个今日制造插件,里面标准件挺全的,都是1比1的比例。

网友C:
3D制图,我猜现在7成人用solidworks。
应该有大量solidworks零件库售卖。

网友D:
厂家只负责提供CAD平面版本的尺寸图(打印纸质图纸,不一定是电子数据图纸),至于你想搞3D软件模型的特殊需求,厂家一般不提供的。

网友E:
气缸、电磁阀这类有些厂家会免费提供3D图的,比如亚德客、米思米、SM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画也可以,只是画出来是想和实际安装的工件一致才行,也不能仅仅做个样子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气缸、电磁阀这些能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一个今日制造插件,里面标准件挺全的,都是1比1的比例。

今日制造就是迈迪吧,这个确实好用,但很多是要付费的,我只用免费的,他们打过几次电话给我,要我开通付费的

网友F(2022-03-27):
EPLAN里库文件里有,SOLIDWORKS软件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