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电表

楼主(2022-01-29):
三相四线制电表,电表进线就接A相进和出,bc相没接,零线经过电表,现场是220设备。请问这个电表正常计量吗??

网友A:
如果正确接线也是可以的,但计量不准,误差很大(特别是负载小的时候更是明显)。

网友B:
怎么不能正确计量 三相表本来就考虑过会有单相运行的场景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单位租给别人也是这样的…

网友D:
正确计量,因为三相四线制本来就存在三相不平衡的情况

网友A:
说能正常准确计量的人请注意楼主的表述:“电表进线就接A相进和出,bc相没接,零线经过电表”!!!!!!

这和你们所说的三相线路全部正常接入,负载不平衡或者单相运行相同吗?

如果是数字电能表我就不敢这么说了(因为没有实验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能正常准确计量的人请注意楼主的表述:“电表进线就接A相进和出,bc相没接,零线经过电表”!!!!!!

这和你们所说的三相线路全部正常接入,负载不平衡或者单相运行相同吗?

如果是数字电能表我就不敢这么说了(因为没有实验过)。
b c相没接 和b c相没电流对于三相电表来说 意义应该是一样的 电度就是电压*电流*时间 不考虑功率因数的情况下

网友E:
这个没接过

网友F:
这样的问题当讨论课题可以,实际工作出现这样的问题几率几乎为零,都要去计量,和钱有关系的,你单相用电肯定会用对应的计量表,还是经过检验合格的,不可能随便拿一个表安装上去的

网友G:
没问题,应该可以正确计量

楼主:
我认为老兔子说的对。能计量,但是肯定有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 c相没接 和b c相没电流对于三相电表来说 意义应该是一样的 电度就是电压*电流*时间 不考虑功率因数的情况下

请问三个电压线圈中两个(BC相)没有接入(虽然电流线圈没有电流,但电压线圈应该还有电流吧),靠单一的A相电压、电流能准确推动铝转盘正确转动来准确计量吗?你又知不知道选择电能表时电路流过电能表的电流最低不能低于电能表额定电流多少才能保证计量的准确性呢?为什么国标中要求选择电能表时,通过电能表的电流不得小于电能表额定电流的几分之几(我忘了到底是多少了)吗?

电能表的简单工作原理就是流过电能表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的电流对铝转盘的作用力,致使转盘转动,从而带动计量数字转轮进行计量的。

想当年,偷电的技巧之一就是剪断电压线圈回路,这说明了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 c相没接 和b c相没电流对于三相电表来说 意义应该是一样的 电度就是电压*电流*时间 不考虑功率因数的情况下

请问三个电压线圈中两个(BC相)没有接入(虽然电流线圈没有电流,但电压线圈应该还有电流吧),靠单一的A相电压、电流能准确推动铝转盘正确转动来准确计量吗?你又知不知道选择电能表时电路流过电能表的电流最低不能低于电能表额定电流多少才能保证计量的准确性呢?为什么国标中要求选择电能表时,通过电能表的电流不得小于电能表额定电流的几分之几(我忘了到底是多少了)吗?

电能表的简单工作原理就是流过电能表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的电流对铝转盘的作用力,致使转盘转动,从而带动计量数字转轮进行计量的。

想当年,偷电的技巧之一就是剪断电压线圈回路,这说明了什么?
电感线圈会耗电 电流很小 记得一个单相好像一个月有1kwh左右  但电感线圈的电流不会算入计量里面的  你家电表关了表后空气开关 还走字 你不找电业局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感线圈会耗电 电流很小 记得一个单相好像一个月有1kwh左右  但电感线圈的电流不会算入计量里面的  你家电表关了表后空气开关 还走字 你不找电业局麻烦?

不想多说,请自己理解一下下面关于电能表的结构和简单工作原理,特别是理解驱动单元的构成和驱动原理。

要注意的是电压线圈与电流线圈的相互作用是什么原理(提示一下,想想电动机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A:
三相四线电表工作原理啥样子,能提示一下吗 谢谢

楼主的问题换种说法不知能成立。
ABC N 都接去电表,但负载是分别介入三组单相负载,特种情况,BC相都在检修断电,这时此电表是不是计量不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电感线圈1kwh/月?电压还是电流电感线圈?
机械表电感线圈没电流时它没理由记入你的用电量。
电子表你试试断表后闸看看,再试试断表前闸看看。

为啥家用表都换成电子表啦

买电方便,远程监控,抄表,小电流计量功不可没

老兔子说的,即便三相都接入,BC没电流表会不会在A小电流时计量,不好说,换个民用三相四线表试试(额定?最大100A),单相表原来机械的最大20A,换智能表额定5A(最大100)为啥,不就是没了精准计量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三相四线电表工作原理啥样子,能提示一下吗 谢谢

楼主的问题换种说法不知能成立。
ABC N 都接去电表,但负载是分别介入三组单相负载,特种情况,BC相都在检修断电,这时此电表是不是计量不准?

和单相电能表的原理是一样的,在结构上就多了两套相同的驱动单元。

如果楼主的三相电能表所有端子全部接入,那就全部驱动单元都接入工作,如果外电路负载不平衡,负载轻的那一路电流单元虽没有电流,但电压驱动单元仍存在,电能表就能正常准确计量(除非剩下的负载电流小于电能表额定电流的30%外)。

注意,以上是以机械式电能表来说的,数字式电能表不在此例。

网友B:
那计量电度的公式是什么?只管电压正常就行?你打意思是三相表只接一相电压 就不能正确计量?没事去找个表试试呀

网友H:
回复 网友A:
电压线圈产生磁场,电流线圈产生驱动力,记得它的工作原理是。

30%?是不是太大了,工业可能不算事,到民用100A的就是30A,30年前家用电表额定10A,一层6住户,2户30A这用电负荷忒大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电压线圈产生磁场,电流线圈产生驱动力,记得它的工作原理是。

30%?是不是太大了,工业可能不算事,到民用100A的就是30A,30年前家用电表额定10A,一层6住户,2户30A这用电负荷忒大了吧

电压和电流线圈都是产生磁场(磁通),而且两者所产生的磁场(磁通)相位不同,由此而在铝转盘上产生旋转磁场(磁通)从而推动铝转盘的移动(旋转),这是电动机的原理。

关于你下面“30%?.......”这段话你理解错了。我说的是通过电能表的工作电流应该大于电能表额定电流的30%以上才能准确地计量电能,低于这个值的误差就开始增大。所以,一般选择电能表的额定电流最佳的是使流过电能表的电流最低不要低于电能表的额定电流的30%,最大不要超过电能表额定电流的3倍(倍率表除外)。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城市民居用电的电能表额定电流绝大多数都在1~2.5A左右,安装了5A及其以上电能表的用户,都必须缴交一定数量的最低电费(相当于于现在的所谓的最低消费,不同的是现在的最低消费不会累加),即使你电表显示用电低于这个费用。也就是说,不管你5A电能表计量用电多少(即使显示为0),都必须加上这个最低电量电费,才是你实际缴交的电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计量电度的公式是什么?只管电压正常就行?你打意思是三相表只接一相电压 就不能正确计量?没事去找个表试试呀

建议你先弄懂电动机的工作原理,特别是单相电动机能够启动的原理。

我在13楼给出的图片中就有电能表简单的工作原理,你懂得单相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就应该能够理解电能表的电压、电流驱动单元的作用了。

而且,所谓的“计量电度的公式是什么”也在里面有简单的表述(详细的要用通篇大论才能表述出来,恐怕你越看越乱越糊涂,我也没有这个心思和耐心给你解说)。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没有遇到电表数值很低(出远门断电)还要最低消费的情况,可能他不敢。

网友I:
现在我们设备上用的是数字电表,我没有试过,是不是在三相中间断开一相或者两相时的计数不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现在我们设备上用的是数字电表,我没有试过,是不是在三相中间断开一相或者两相时的计数不准确。

对于机械表来说,只要电压线圈不断开,电流线圈回路断不断开影响不大(不考虑正常的一相电流低于电能表额定电流的30%)。

楼主:
谢谢老兔子完美的答案。又深深的学习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