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1-30):
这两个轮子的排布应该不是平行的吧   如果是平行的它是怎么前进的?

网友A:
那个轮子和被输送的杆存在个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B:
从工艺上讲,输送物料的方法有千千万万种,不一定非要这种速度不快,效率不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