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控制系统

楼主(2022-01-30):
最近研究了一种万能控制算法,并且在多个行业成功应用,如果嵌入到国内外的PLC和DCS中,取代原有PID回路和复杂回路,控制系统的性能会大幅度提高,有着良好的推广价值。算法适用于各种能控的复杂系统,融合了PID和预测控制的优点,克服了它们的缺点,实施和整定都非常容易,具有即插即用、跟踪和抗干扰速度快、鲁棒性好、精度高等特点,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如有打扰请多包涵。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y4y1G7J2

楼主:
对于复杂一些的系统,PID只有进入到稳态附近以后才有投自动,或者需要分段控制以后才能完全投入自动。万能控制系统可以从任意的初始状态自动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A:
视频不能打开,不能更深入了解具体
一般来说具体的控制分支,各个厂商都有不同的方法,目前好像还没统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视频可以打开的,如果还是打不开,请告诉我。是的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一套PID控制系统,从算法本身(不完全微分、微分先行、串行PID、死区、抗积分饱和、前馈等)到整定方法(继电反馈、上升测试、阶跃测试等),尽管PID通用性比较强,但存在一些固有的不足。特别是对于大容性和大滞后系统,抗干扰和跟踪性能都十分有限,整定的参数有时可以,有时比较差,稳态精度不是最优的。

楼主:
祝各位工控实践者虎年大吉!

楼主:
各位朋友,大家虎年如果有搞不定的难控制系统,都可以远程连接到我们云平台的万能控制算法,进行实时闭环控制。根据实际运行的情况和控制要求,为大家提供相关控制方案。

楼主:
远程实时控制要求非常简单,只需要对方系统上位机能够上网即可。经过近半年的测试,现有的商业网络也比较稳定,基本不会断线,即使存在网络延时的不确定性,系统仍然保持良好的性能。对于毫秒级或微秒级的快速系统,算法只能在本地进行闭环实时运行。

楼主:
控制是一门多学科的“艺术”,既需要应用实践又需要理论指导。而当前理论和实践脱节很严重,很多国内外高校研究的控制理论比较“虚”,难以在工业中应用,而现场做控制的实践者虽然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解决了很多工程控制问题,但难以形成普适性的系统理论。

楼主:
PID算法的优点很多,适应大部分工业过程。但对于大容性、积分等过程来说,不管用哪种整定方法(自整定、内模、模糊等人工智能的整定方法),即使PID参数在理论上是最优的,PID控制算法都有明显的缺点:1、抗干扰速度慢,波动大;2、上升速度不能太快,否则会超调;3、整定的时间长;4、控制器输出饱和以后,回复到正常控制也非常慢;5、在稳态时控制精度不高,被控变量以一定周期振荡,有时大有时小;6、适应性差,在工况和设定值变化的情况下,控制性能变差,甚至恶化。化工行业有很多大容性过程(如灵敏板温度)和积分过程(如塔液位、罐压力),解决好这些过程的控制问题,对化工装置的自控率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在大干扰来的情况下,PID自动控制还没有有经验的操作人员手动调节的速度快,希望大家讨论一下,在化工过程中是如何解决这类控制问题的。

网友B:
任教授厉害,勤勤恳恳的过控实践工作者。值得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们一起在流程工业做一些事情,共同推动流程工业自动化控制水平的提高。

楼主: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大干扰可测,采用前馈(动态和静态)PID和模型预测控制可以达到良好的控制效果,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大干扰不可测,甚至不知道大干扰来源于何处,这就给控制带来很大的困扰。我们的系统具有快速抑制不可测干扰的能力,且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

楼主:
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完善算法,希望能够取代当前PLC、DCS中的PID回路和常规的复杂回路,减少整定时间,提高跟踪速度和稳态控制精度,增强抑制干扰能力和鲁棒性。

楼主:
PID最大的问题是微分的整定没有统一的标准,设置大部分靠经验,缺乏理论的支撑,对于大容性和大滞后系统,尽管可以控制,但性能比较差。模型预测控制虽然不要求精确的数学模型,但对模型精度也有一定的基本要求,否则靠反馈校正很难达到相应的控制性能,前面讲过,在大干扰不可测时,模型预测控制的性能是比较差的。

楼主:
对于高温炉大容性系统来说,打开炉门是一个大干扰,一般温度要降低几十度,在关炉门后,在常规PID控制算法下,炉温回复到正常温度要30-50分钟,对用户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系统设计者就会想很多办法来处理这类问题:在炉门上加接近开关,检测炉门的开关状态,在开关炉门的时候进行所谓的智能控制,开炉门时控制器的输出上升到一定值,关炉门后控制器输出回复到正常工作点上,抗扰动的时间也会大幅度的缩小。但这种方式有几个缺陷:一、需要加接近开关等设备,算法的逻辑要进行一定的处理;二、通用性不强,控制性能受温度工作点不同、开炉门时间长短等因素的影响,需要进行大量的测试。而我们的算法,不需要加接近开关,而且系统始终闭环运行,具有快速消除干扰的能力,几分钟就能回复到正常设定值。

楼主:
当前,化工企业振荡的控制回路不占少数:大约三分之一由执行机构和设备引起,大约三分之一由PID控制算法和参数本身引起,大约三分之一由外部干扰引起。实际上外部干扰也主要是由其它回路振荡引起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其它回路的PID算法和参数本身上。所以,化工企业的振荡回路大约三分之二是由PID控制算法和参数本身引起。

楼主: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成就就是瓦特研发了“万能蒸汽机”,将现在认为最简单的反馈控制应用到蒸汽机上,使蒸汽机运行安全稳定。我们也希望用一种最简单的控制理念来设计控制系统,提高控制系统的性能,而不是采用复杂且制约条件多的控制算法。

网友C:
任教授您好:
我们的企业是从事食品挤压机生产制造的。
食品挤压机与塑料挤压机类似,都存在5~10个独立控温的机筒。每个机筒的尺寸一般不超过300mm,各个机筒紧密相接。一根或两根螺杆穿过所有机筒用于挤压物料。一般是通过包裹在外壁的电加热圈对机筒进行加热。机筒外壁与腔体之间有冷却水道,通过接入冷却水来给机筒降温。
控制要求每个机筒都有独立的温度设置,并且温度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举例来说,一台挤压机有7节机筒,需要维持60,80,100,120,140,160,160的温度设置。前5段需要快速提高物料温度,后2段用于物料熟化。
因为各个机筒紧密相连且距离很短,相邻温区温度波动会互相影响。同时螺杆挤压物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而且因为各个机筒对应的螺杆形状不同,产生的热量也不同。另外,产量提升对应的螺杆转速提升也会造成热量的变化。这些热量会使稳定的系统超过设定值,所以又引入了冷却水。但引入冷却水会使温度迅速巨幅下降,加热系统又不足以将灌满冷水的机筒连同内部的物料一起快速的回温……种种原因使得这台设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黑箱”,每一次开机都是一个实验的过程。
我们目前最好的成绩是稳定在5℃以内。
我只有大专学历,为了这个稳定的温度曾经在论坛与诸多大佬请教过。也看了一大堆的关于温度调节的论文,但一直都在云里雾里。
衷心希望您的控制系统能够用于这个“黑箱”的控制。或者您能拨冗指点,对此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把过程大体看了一下,温度的干扰因素比较多,调节手段有电热丝加热和加冷水两种手段,前面的温度影响后面的温度。我们的系统抗干扰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将控制精度大幅度提高,主要还看设备的具体情况,冷水流量是否连续可控,电加热方式是固态继电器控制还是其它方式?最好能够提供一下温度的趋势图(包括控制器的输出)或者历史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们设备的上位机可以上网的话,可以用我们的远程系统控制一下,检查控制效果。

网友D:
任老师,您好,本人坚持在一线技术26载有余,很希望把您的技术与我开发的技术结合在一起,推广应用,为社会做贡献!能否加我微信13778495367。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好的,有机会多交流。特别是工作中有难控对象时,我们多探讨。谢谢关注!

楼主:
做好一套控制系统,首先是工艺方案要合理,然后是控制方案到位,再是控制算法先进,最后是参数整定要准确。

楼主:
由于知识产权问题,当前一些先进控制算法基本上在上位机上运行,个别的先进控制算法在专用的硬件上运行。很多成功应用的先进控制算法大部分是基于模型的预测控制算法,从理论上来说,模型预测控制对多变量系统比较有效。但模型预测控制最大的问题是在大干扰不可测时性能十分有限,而且名义上是多变量系统,但变量多到一定的程度,效果也很差,所以对于大系统模型预测控制还是分块、分区来实施。我们在设计控制系统的时候,并不是越大越好,有时候稍微设计较高级一点的控制方案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如精馏塔的成分控制,实际上把带有压力补偿的灵敏板温度和回流构成一个串级系统就可以了,但在主控制器设计上,不仅仅PID有缺陷,控制的速度比较慢;模型预测控制也有缺陷,模型预测控制的缺陷是在不可测量的进料组分发生变化时,性能比较差,还没有优秀的操作人员克服这种干扰快速,而我们的算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
PID现在也有很多新的整定方法,大部分连续过程可以看作是一阶加纯滞后过程,对于纯滞后比较小的这类过程,国内外有经验的工程师一般将积分时间设置为时间常数,比例作用则根据希望的响应速度来设计,如果希望响应速度快,比例作用强一些,反之则弱一些,微分时间一般设置为零。这种方式对一部分系统还是有效的,但对大容性和积分过程来说,如果希望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抗干扰速度都要快的话,这种整定方式是有很大缺陷的,是达不到用户要求的,我相信大部分过程控制实践者都有这方面的体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PID现在也有很多新的整定方法,大部分连续过程可以看作是一阶加纯滞后过程,对于纯滞后比较小的这类过程,国内外有经验的工程师一般将积分时间设置为时间常数,比例作用则根据希望的响应速度来设计,如果希望响应速度快,比例作用强一些,反之则弱一些,微分时间一般设置为零。这种方式对一部分系统还是有效的,但对大容性和积分过程来说,如果希望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抗干扰速度都要快的话,这种整定方式是有很大缺陷的,是达不到用户要求的,我相信大部分过程控制实践者都有这方面的体会。

这里所指的干扰特指输入干扰(在被控对象的输入端),按照上面整定的方式,效果比较差,而输入干扰又是广泛存在的。

网友E:
看到1楼有这样的叙述:"具有即插即用....",是指“个别的先进控制算法在专用的硬件上运行”?插哪里?DCS,PLC的卡槽?操作站(PC)内的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1楼有这样的叙述:"具有即插即用....",是指“个别的先进控制算法在专用的硬件上运行”?插哪里?DCS,PLC的卡槽?操作站(PC)内的卡槽?
算法可以直接下载到国内外的PLC和DCS中,不需要特殊设计和长时间的参数整定过程,就可以直接进行闭环控制。如果采用我们的硬件控制系统,只要和现场的控制系统通讯连接成功,就可以马上投入运行。

楼主(2022-03-10):
引用 楼主:
最近研究了一种万能控制算法,并且在多个行业成功应用,如果嵌入到国内外的PLC和DCS中,取代原有PID回路和复杂回路,控制系统的性能会大幅度提高,有着良好的推广价值。算法适用于各种能控的复杂系统,融合了PID和预测控制的优点,克服了它们的缺点,实施和整定都非常容易,具有即插即用、跟踪和抗干扰速度快、鲁棒性好、精度高等特点,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如有打扰请多包涵。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y4y1G7J2

大家在工作中如果碰到PID控制回路性能不好(振荡、抗干扰能力差、长时间达不到稳态等),大家可以和我交流,能提供相关历史趋势图片或者历史数据更好,假如是PID参数问题的话,我将为PID参数设置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我在PID整定上有一些理论和经验的积累。

楼主:
我们是控制算法的设计者,而不是控制算法的搬运者,有自己的控制思想体系,不必言必称“希腊”。

楼主:
基于被控对象的模型是我们设计算法的基础,但是被控对象的真正模型是很难得到的。在不同的工作点上模型特性是不一样的,甚至在相同的工作点上上升和下降的特性也是不一样的,何况有些被控对象存在严重的非线性和干扰,采用阶跃测试、机理建模、相关分析等方法建立的模型精度是很难保证的。这样就限制了很多基于模型的预测控制性能。鉴于此情况,我们算法是建立在被控对象最简模型的基础上的,既保证了系统的跟踪特性、抗干扰特性,又保证了系统的鲁棒性。

楼主(2022-04-20):
回复 楼主:
万能控制算法具有快速的刹车性能,比PID的刹车速度快N倍,可以迅速的抑制干扰不超调,而不至于引起翻车(振荡)。

楼主:
对于大容性过程(无任何纯滞后)几种PID控制的仿真效果,实际应用效果也差不多。第一种不完全微分且微分先行的PID方式,无论是跟踪速度还是抗干扰速度,性能都非常优良;第二种小积分作用,设定点跟踪有超调;第三种大积分作用,设定点跟踪没有超调(如果控制器输出饱和,设定点跟踪速度会非常慢),且抗输入干扰的速度效果很差。由于实际过程或多或少含有纯滞后,这样就导致常规的PID控制性能比较差,且参数不易整定。

楼主(2022-05-20):
回复 楼主:
上面的图表明:对于大容性过程,如果PID参数的积分时间设置为过程的时间常数,不管比例作用多强,抗输入干扰的能力都非常弱。同时,在控制器输出饱和的时候,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时间也非常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希望在国产的PLC和DCS等系统中,采用万能控制算法作为最基础的通用控制模块,全面取代传统的PID控制算法,克服PID控制算法的缺点和不足,使国产PLC和DCS采用原创性的技术创新、突破、超越,而不仅仅是学习、模仿、跟随,提高国际竞争力。把流程工业中需要采用先进控制算法才能解决的控制难题,直接调用该通用控制模块即可,不需要复杂的算法设计和参数整定。

Universal Control System万能控制算法: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y4y1G7J2

楼主(2022-12-22):
最近万能控制系统完成了在中央空调温湿度控制中的应用,温度控制在±0.015度,相对湿度控制在±0.5%,调节阀调节迅速但不发生振荡,温度的容性非常大,大于120000秒。没有采用死区控制、分程控制以及串级控制,没有解耦环节、也没有控制逻辑,不将相对湿度转化为绝对湿度,不计算热焓,在任意初始温度和湿度下直接投用,快速到达设定点。

楼主(2024-02-16):
2024年2月6日,我们对一家上市公司水加热装置的温度进行了远程控制,进行了升温控制、降温控制、抗大干扰控制以及自动整定。这些工作在90分钟全部完成,以最快的速度升温和降温,且无任何超调,在大扰动的情况下(循环水流量大幅度变化)控制性能不受影响,平稳状态控温精度±0.0 1度(如果本地控制,因为纯滞后时间减小,效果会更好),受到这家工程师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