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把这个大理石桥切机的注释给完善了吗?

楼主(2022-01-31):
偶尔得到一个大理石桥切机的三菱PLC梯形图,没有注释,自己看着注释了一部分,不完全正确,希望高手加以完善,并改正标注错误

网友A:
程序还没看,你这套机子的输入数据是用文本还是触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估计是触摸屏

网友A:
佛山这边做的桥切机的输入端一般是用文本,很少用触屏,PLC是用爱默生,欧姆龙,汇川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不定也是汇川的,也可能是文本,这是一个同行网上购买的,具体不清楚

网友B:
加注释做什么用?程序没注释也可以运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不清楚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功能,又不了解,别人的,自己怎么应用?

网友A:
桥切机的IO功能有,计量脉冲输入端(信号来自床身上的磁珊尺或编码器),切割马达开关,液压马达开关,XY轴移动,平台旋转电磁阀,平台锁定电磁阀,切割电机升降,文本通讯,各个动作的安全限位,低配版本一般取消了平台的翻转功能而用吊车取代
可惜这个电脑没存储以前的图片,不然传上来也好,以上主要是以佛山地区的设备卓迪做为案例介绍
希望楼主根据这些线索对应一下IO端口,就可以查处功能就可以自己做注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不清楚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功能,又不了解,别人的,自己怎么应用?
看得我一头雾水,别人给你一个梯形图,你想应用到哪里去?

网友C:
没有图纸,也没IO表,是不是该有几张设备图片呀

网友D:
对于看程序的,需要有接线图的。
或者现场设备布置,信号传感器位置,大概可以猜出来。

楼主:
就只有一个梯形图,别的什么都没有,我想参考一下。这种机器的动作过程是:主电机带动圆盘锯旋转,圆盘锯可左右、前后移动,也可上下切割,见图片。工作台上放上大石块,全自动时,锯盘下降一点,从左到右切割,到右边后,锯盘再往下下降一点,又向左行,左边到位后,再下降往右行,直到锯到最下完成,然后升锯,往前面移动一定的距离(设定的长度),再锯第二行,一共可锯4行。所有步骤完成后,工作台可以旋转90度,再竖着切,就好像刚做好的一坨豆腐,把它切成小方块一样。
现在我的目的是确定输入点与输出点到底都是什么功能,有的地方能看出来,有的地方看不出来。看出来的我都注释了,但不一定对,希望高手指导。

网友E:
这个你要多去现场了解,看到程序上有什么不明白的现场可以操作证实。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完全一样的机器

网友A:
回楼主话,你那草图就是桥切,桥切的切割对象是板才,就是人造英石的板坯,如果你要切山上开采的真石头,建议你不要用桥切而是要用排锯,两者结构根本不同,使用的锯根本不同,在前面的帖子就是根据桥切的功能IO端口的功能给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程序是没注释的,里面的注释是我自己分析判断后标的,不一定正确,所以请高手们指正。

网友A:
其实你可以不用有注释,如果有现场的接线图或现场的机器,对应查一下端口就两下把端口的功能搞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有现场?哪有机器?就得到了一个梯形图,想把它改改,用到我的工程里。那个草图也是我们这里的机器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只有一个梯形图,别的什么都没有,我想参考一下。这种机器的动作过程是:主电机带动圆盘锯旋转,圆盘锯可左右、前后移动,也可上下切割,见图片。工作台上放上大石块,全自动时,锯盘下降一点,从左到右切割,到右边后,锯盘再往下下降一点,又向左行,左边到位后,再下降往右行,直到锯到最下完成,然后升锯,往前面移动一定的距离(设定的长度),再锯第二行,一共可锯4行。所有步骤完成后,工作台可以旋转90度,再竖着切,就好像刚做好的一坨豆腐,把它切成小方块一样。
现在我的目的是确定输入点与输出点到底都是什么功能,有的地方能看出来,有的地方看不出来。看出来的我都注释了,但不一定对,希望高手指导。

你知道工艺,可以自己写了。何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和草图,用桥切是可以实现,但是你所描述的是手动功能,切板材时候根据文本数据,先切一边,然后升锯,移动,再切另外一边,工作台旋转90度,再重复切割。如果想像你描述那样动作,就使用手动功能,每次移动数据在文本上输入
测量移动距离一般是用磁珊尺,精度比较高,也可以用编码器,但编码器耐用性相对差一点
工作台的旋转动力是用液压马达完成,动力来自液压系统的多路阀,工作台的定位锁定也是靠液压系统提供动力
XY轴的移动分别靠两个变频驱动两电机完成,横梁上安装有前后限位,墙板梁上安装有磁珊尺的尺条,上面安装了读数头,用于检测衡量走的距离,一般在墙板一侧安装了文本,方便你输入数据,还有一个急停和一个自动和手动选择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