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导解决ABB软起PSTX300 -600-70 160kw上电后ready灯闪烁几分钟后熄灭问题

楼主(2022-01-31):
如题,设备正常停机,再次上电时出现该问题,但是软起能工作,就是面板黑屏,检查面板网线头插接正常,查阅手册没看到相关内容,请帮忙指导解决,谢谢,祝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A:
不可能是黑屏的,除非你的控制主板是存在故障

网友B:
PSTX有一项设置,显示面板丢失后的处理方式。PSTX软启动与面板是通讯交换数据的,也可以脱离面板独立运行。显示面板是LED的,即使没有背光也是能看到图形的,至少指示灯要显示。你可以先排除面板电源供电是否正常,我很怀疑你的面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