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冷启动和热启动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2-02-01):
冷启动是在停电处理无效时执行通常的通电操作时使用的一种启动方式
这句话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A:
冷热启动的区别就是:有效时和无效时。
感觉是指控制指令的有效和无效的区别。

网友B(2022-03-25):
冷启动就相当于程序数据备份,断电后热启动有些数据可能丢失,或者无法启动 这时候就用冷启动进行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