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4):
我写了一个在威纶触摸屏输入数据,然后数据传到plc里,plc的程序是M32上升沿的时候将D920、D900的数据传送到D910、D930里然后将之前两个地址的数据清0再显示到触摸屏上,但是我在触摸屏设置按钮后,开关类型设置为复归型后,开关按了并没有任何效果。之前有个前辈说是波特率太高的原因,然后开关改为切换开关后能实现功能链,但是两天后按钮又失灵了,现在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试下做个按钮宏直接SetData到PLC试试吧

网友B:
我也认为用宏语句实现更方便

楼主:
setdata可以实现MOVE的功能吗

网友C:
把PLC的沿动作取消

网友D:
plc的程序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D:
不连触摸屏,用PLC编程软件置位一下M32有没有反应。

正常来说就开关类型设置为复归型应该也没问题,最多是按久一点。

另外M32其他地方有没有使用?

楼主:
不连接触摸屏置位是有反应的,M32只用这一个地方使用。我试了各种类型的开关都没有效果,但是触摸屏输入的数据就能传到plc的D920里面.....

楼主:
而且之前成功过一次结果现在不行了,完全不清楚问题在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连接触摸屏置位是有反应的,M32只用这一个地方使用。我试了各种类型的开关都没有效果,但是触摸屏输入的数据就能传到plc的D920里面.....

这样说明PLC程序没有问题,PLC与触摸屏通讯应该也正常。试一下用切换开关,置位M32后,监控plc里面到底有没有置位。

楼主:
因为我的plc没加通讯模块只能通过触摸屏的显示来监控,但是换了切换开关后按了依然没有任何反应。。。读取D930D920的数值栏没有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plc没加通讯模块只能通过触摸屏的显示来监控,但是换了切换开关后按了依然没有任何反应。。。读取D930D920的数值栏没有变化

那应该还是你触摸屏的设置问题

楼主:
请问触摸屏还有什么设置需要改吗,我目前只改了系统设置让触摸屏和plc通讯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触摸屏还有什么设置需要改吗,我目前只改了系统设置让触摸屏和plc通讯成功

你把触摸屏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D:
看了程序触摸屏设置没什么问题,

D900 D920能设定数据,说明通讯是成功的。

M32在PLC里面置位是可以的,说明PLC程序也没问题。

搞不懂了。

楼主:
谢谢版主了,不好意思花了版主这么多时间,看来只能先试试指令宏解决了

网友C:
M120可以不要,直接将4与3合并

试试M32使用on属性
再做个off属性按键
on-off反复试试,结果满足要求,在取消off按键,程序中作R M32再试试

楼主:
今天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永宏plc要在pc上设置运行后才会通电运行。。。。。。。。。我之前调试程序的时候把运行关了,看到run灯慢闪才明白过来。。。。。。

楼主:
之前用的台达plc可以外部启动,结果换永宏的懵逼了

网友C:
哈哈 普通的低级失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永宏plc要在pc上设置运行后才会通电运行。。。。。。。。。我之前调试程序的时候把运行关了,看到run灯慢闪才明白过来。。。。。。

如果没有运行,那么应该在PLC里面操作也是不成功才对呀

网友C:
可能楼主在切到屏时忘让.PLC运行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当时200换用SMART也是这样,忘了设置到现场居然不会运行了。

网友F:
这错误犯的有点low;

网友G:
永宏只要不是在线编辑,写入后就得点下PLC运行

网友H:
改成这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