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4):
请教各位大佬,富士变频器母线直流电压值如何通过参数修正!!!!!

网友A:
具体说一下那个系列,老款有个点位器可以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G11/P11系列的,谢谢啊!还有 F1S系列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G11/P11系列驱动板上有个电位器,可以调,蓝色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非常感谢,有没有通过参数修正?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由参数进行修正的。这个权限生产商应该有,但不会放给用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