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4):
有个问题,现在plc中st编程方法日益多起来了,其中的地址是自动分配的,触摸屏连接时如何映射plc地址?

网友A:
部分品牌触摸屏可以直接读取PLC的标签,少部分品牌可以读取其他厂牌的标签信息。

网友B:
可以把屏要使用的变量引导已知地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屏要使用的变量引导已知地址吗?

只能是全局变量才能分配实际地址。

网友B:
使用全局变量很可怕吗?

触摸屏读取st编的程序也不是很难的事情,虽然他的地址是系统分配的,但他在应用程序中固定位置后,其具体变量是能够查出来的.
写他没试过

即便某品牌支持"标签",清楚谁家产品,用时是否麻烦.....关键货期价格会不会被否

网友C:
使用全局变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滥用全局变量。

富士触摸屏支持博图和欧姆龙NJ系列的标签导入,使用非常简单,第一下鼠标点击导入功能,第二下鼠标选择项目文件,第三下鼠标点击导入。至于你说的标签对应的地址可以查出来的,的确非常繁琐,你可以用用看欧姆龙的NJ系列。

至于货期,所有厂家都优先确保大客户…..

网友B:
做程序没有规划就会乱用变量

用标签编程序CP就支持,只不过外部依标签检索控制做不到。
NJ/NX可以外部依据标签监控,还要其地址只能说你用的外部设备不支持标签搜索,不支持那就找出(给出)标签对应地址好了。
除非程序是人家给的或根本不给对应程序块,有原始程序找出对应地址不是难事。

NJ/NX货期目前没听同事叫唤,CP系列倒是骂不绝耳,只是去年听的少了---骂没用,自己各显神通。

一定要用NX/NJ吗?权衡一下再做确定,07年遇用到过设计是cj,最后被忽悠用NJ,结果用CJ的都出产品了他还在调试
也成功劝退设计NX/NJ改CJ,预算的问题,当然也有原准备CJ改NJ的,他们不但又钱也需要其功能。

如果你要到官网查找NX/NJ资料,请在机械控制器里找,PLC里找不到

网友D:
把ST写进功能块里面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