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5):
如题,采用采用STC51系列单片机,如何做到里面的M,X,Y,T,D,C软元件对应?

网友A:
STC51单片机是与信捷OP320文本通讯,你要看OP320文本支持什么协议,一般都可以支持MODBUS协议的,那么单片机就做出MODBUS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采用采用STC51系列单片机,如何做到里面的M,X,Y,T,D,C软元件对应?
用三菱协议?还是用Modbus协议吧!也可以实现两者的通信。

网友C:
目前用的串口LCD和单片机
就是速率太低
对于显示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还不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题,采用采用STC51系列单片机,如何做到里面的M,X,Y,T,D,C软元件对应?
https://blog.csdn.net/ownmylife/article/details/103040389?spm=1001.2101.3001.6650.2&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2%7Edefault%7ECTRLIST%7ERate-2.pc_relevant_default&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2%7Edefault%7ECTRLIST%7ERate-2.pc_relevant_default&utm_relevant_index=5
不如1,2楼版主说的Modbus协议通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用115200的波特率,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115200的波特率,速度还是可以的。
用921600bps不香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下次试试看

网友F(2022-05-15):
MODBUS-RTU,PLC做从,51做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