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6):
看到网上卖的三菱FX1N-40MR PLC,售价500--600之间,原装的略贵,台版的较低,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A:
台版的就是假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版的可靠性怎么样?能完全支持三菱的指令吗?

网友B:
早停产了,如果是二手的,看运气,新的就不用想着真的了;

网友C:
替代应该是FX3S。1S 2N之类的早停产了吧

网友D:
500-600不如买国产汇川3u二手好歹也比1N的好,除非是设备上更换的,1N都停产多少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替代应该是FX3S。1S 2N之类的早停产了吧
FX1N是用FX3GA来代替的;
FX3S是FX1S代替品,现在放国内放改为FX3S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00-600不如买国产汇川3u二手好歹也比1N的好,除非是设备上更换的,1N都停产多少年了

PLC工控板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F:
直接买个二手或着国产工控板算了吧,这个型号都是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