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信捷XCPPro打开的PLC梯形图注释都是“========”

楼主(2022-02-07):
为什么用信捷XCPPro 3.3r版本PLC编程软件,打开的PLC梯形图时,英文和数字显示正常,所有的中文注释都是“======”,打印出来汉字是方块,只有是英文字母或数字的才正确。

网友A:
是自己注释的还是拿了其他地方的程序?
一般是汉字编码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有的注释,不是我写的,即使是自己注释,也是汉子是=====,打印出来的是方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有的注释,不是我写的,即使是自己注释,也是汉子是=====,打印出来的是方块
自己新建一个工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样,几个汉字照样显示的是几个“=”

网友C:
电脑上有装这个,但是实际我是没真正用过做项目,出现这样的状况,我怀疑是电脑系统的字库没有安装齐全

网友D:
换台电脑视频,这样解决过

网友E:
这个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 估计可以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F:
换个版本的看看。
或者从新安装一下。

网友G:
主要还是软件版本与系统字库出现兼容问题

网友H:
信捷XC系列都停产了 还在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XC系列的都停产了?为什么网上那么多卖家?翻新的吗?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是小道信息吧,吓的我赶紧去信捷官网了解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