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7):
如图,上图是用蛮力拆装主电源进线导致接触器嘣开一条缝,螺丝刀锁对角螺丝也锁不死这条缝。

下图是正常状态下的接触器,,,想请教一下,上图这样出现裂缝还能使用吗?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如图,左上角这颗螺丝明显不在正常位置,正常位置会更深一点。

网友A:
如果螺丝拆了还不正常就换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三根主线已经松了,依然按压不贴合。。。。。第三张图的螺丝,紧不动。

网友B:
拆下来,然后一点一点拆开,找到节点再重新组合,问题依旧换新的

网友C:
禁锢螺丝松了,除了检查这个啊,实在搞不了就换新的,如果不能正常动作,很容易造成接触头烧伤,免得生产停机麻烦

网友D:
换吧,主触头压力不够,容易烧

网友E:
就是个盖板,如果工作中没有异常温升,断开的时候能正常断开,就没事!

网友F:
装配线时用力过猛损坏了里面的定位零件引起的吧。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三根主线已经松了,依然按压不贴合。。。。。第三张图的螺丝,紧不动。

拆装下,搞不定直接换新吧,一个接触器几个钱,万一因为它的原因停机,产生的废品以及耽误的时间,价值远超它了,又不是家用,耽误一会儿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昨天拆开检查了,确实是就只是个纯盖板。不贴合的原因是因为L1端铜牌延伸处被我挤压造成弯曲。拆开重新矫正平整就贴合了。。。。。

不得不说,施耐德家做的东西真的高级!拆卸以及安装都特别方便

网友G:
楼主会自己修理吗!!!

厉害

网友H:
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好,好多东西,没拆不知道,拆过才知道

网友I:
施耐德家做的东西真的高级!拆卸以及安装都特别方便,有的厂家生产的特别难拆卸,有的就是一次性的,用胶黏上。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用胶水也太低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拆开检查了,确实是就只是个纯盖板。不贴合的原因是因为L1端铜牌延伸处被我挤压造成弯曲。拆开重新矫正平整就贴合了。。。。。

不得不说,施耐德家做的东西真的高级!拆卸以及安装都特别方便
也不仅仅是个盖板,里面每一相都有灭弧装置,不装肯定是不行的哟!

网友C:
这么大的接触器,主接触头肯定会配灭弧罩的,看看国产的西门子类型的就很清楚了

网友K:
二百多安的电流肯定是要灭弧罩的。。国产的二百多安的交流接触器型号除了CJ20型的还有那些?真空接触器不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