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做倒计时问题

楼主(2022-02-07):
需要做一个设定小时,分,秒的程序,比如设定1小时20分30秒,启动以后还要倒计时分别显示出小时,分和秒的程序怎么做比较好呢?求教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数学没学好,用减法指令不就行了?

网友B:
减一指令,循环

网友C:
设定值换算成秒,然后递减后换算成时分秒

网友D:
你要显示,用触屏不好么,如果你用PLC输出点去驱动数码管显示,那多麻烦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点,我老是想用计时器去做,都没想到减一指令!谢谢各位!

网友E:
用DEC就好了

网友F:
好像用当前值去减设定值,就得倒计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