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呢?

楼主(2022-02-07):
我们在维修时, 有时难免到处找东西!比如电位器!想试验时,身边愣是找不到,耽误时间!我制作了一个组合电位器!听说过有电阻箱,还挺贵!我一次在维修变频器时,身边没有电位器,因为我已经离开了本行,去医院看护中央空调值班去了。偶尔也修变频器!于是我制作了一个电位器箱!目的就是在维修时用上变频器省得到处找了,在同行们眼里,这就是小儿科!结构很简单,就是一个盒子,里面有六只电位器,分别是1K、4.7K、10K、47K、100K、470K。加上六只旋钮。再加上18只按压式接线柱!每只电位器用3 个接线柱,这种接线柱使用方便,不用拧,按压下去,把测试线往里一插,一松手就接上了。使用时,想用哪个型号的电位器,就把线插在相应的接线柱里就行了,很方便的!我没有写商标,因为自己弄的不好看,写字也难看。我自己知道电位器的顺序就行了。平时就放在仪器的周围,用的时候按需要的型号接上线就好了。我最近又修了几台变频器,离开单位没有了拍照的习惯,我也就不分享了,再修变频器的时候我还是应该来分享,因为这里就是家!感谢大家阅读,我还会来的。

网友A:
自问自答呀

网友B:
使用8个接线柱就可以吧

网友C:
这个还是不错,独立的好,免得窜信号

网友D:
楼主,做的叙说老套,但是还是不错的。

网友E:
一般10k的搞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备两个就行 4.7k和 需要高阻的加个470k

网友G:
不知你的具体测试项目,不好评论,如果是测试模拟量控制运行,一般用5K就可以

网友H:
我只使用不维修,一只10K走天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H:
那不一定哈,有些固态调压模块 需要高阻的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每个电位器单独接的,互不想通。所以,一个电位器就3个接线片,需要3个接线柱,总共需要18个按压式接线柱!只准备三根线就可以了,也可以把线的一端接好鳄鱼夹子或针,根据需要设计。

楼主:
我们知道 ,有些仪器或设备,是可以用一个10K的电位器走天下的!但是我们即然是搞维修的,电位器还是应该齐全!电位器阻值差的太多的话,调解的线性不好!还有就是有些设备如场效应管的功率放大器,如果电位器三端有一端接触不好,就会炸场效应管!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按型号选择电位器好。我们即做一回电位器箱,为什么不多放点呢?这我还娴少呢,只是盒子不够装了而已!我遇过超声波研磨机电路,电位器是三端接法,也就是上端接23KHZ超声波前级振荡信号,中间输出,下端接地,当地断开或接触不良,后级的场效应管组(8个)会炸管!做一个这个也不费事,为什么说一个电位器走天下呢?有的时候,电位器差太多,会误导维修的效率,不是吗?不是效果不好,要就是线性非常不好。我就知道我分享出来,会说什么的都有,因为我这个是小儿科,但方便维修。我可以说,仪器不怕多,工具不能缺,手巧不始如家伙妙!来咱论坛,又能提升自己,也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0多年前我刚进原单位拉丝厂时,就有一个变频器不好用,想细调调不了,想调到15HZ就是站不住,一下子就从几十HZ跑到30KHZ去了!造成断料现象!因为是变频器主板的故障,不是电位器本身的故障,而且是日本老变频器,还是RGP的逆娈膜块呢。当时我没接触过变频器,但是我从家里拿了个10K的精密绕线电位器,(当年的绕线电位器)要比现在的质量好的多。因为精密电位器调的圈数非常多,精密!调的细,所以,解决了变频器调整线性不好的问题,多年的老电工也没有解决好,所以,我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的时候,我处理好了这个故障,当天就给我调到了电工班!专修弱电!之前我是拉丝工!我把原来的普通10K电位器换成精密电位器以后,用了十几年也没再出现故障。大家说,你一辈子只用一个电位器就走天下合理吗?分享是一种美德!不是炫耀自己,我们互相取长补短。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我因为脱离了本行,电子技术今后干的不多了,来的也就少了,不过,我还会来看看大家的有分享的继续分享,有我需要查的继续来学习 。

网友I:
迎合自己安装   维修的习惯,怎么方便 顺手  怎么来

网友J:
扯了半天这到底是个什么用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的?
我看着像中学实验室里的电阻模块,不同的旋钮档位可以切出不同阻值的电阻,做实验用的。
电机绕组串电阻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您好,您说的那个叫电阻箱,网上也有卖的!从零点几欧到几M欧不等的范围都可以用到,可以用来调试设备用!那我这个可以叫做电位器箱!谁说一只电位器能走遍天下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用生产许多型号的电位器了!哈哈,我在发贴之前就想到会有人以为我是小儿科,其实不是!世上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我相信同行谁都有在维修的时候到处找电位器,可是手头没有!像一些与振荡电路有关的,电位器差太多肯定不行!就算能用,线性也差或者漂移!所以我做的这个东西,是为了在家或者在固定场合维修时,相当于备了6个电位器!也就兼顾了多个电位器,我给它取名叫电位器箱!平时摆在桌上也不碍事!在遇到一个无知多大的电位器的设备时,随时可取!每三个接线柱就是一个电位器的疯子,中间的是中心头,接线方便,按压即可接好线!分享是一种美德,我不认为我做的这个东西没用,或者多余!只是人们认为我水评太低了,我水评是不高,从零基础自学的。但仪器、工具越多,维修越方便,节省了时间和故障判断的思路。
不管怎么说,感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