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08):
各位老师好,
小子我是新入行的PLC编程人员
现在公司有个项目是用PLC以MODBUS 方式连接一个仪表用以读取和传输数据,
PLC用的是LS产电的XGB系列,编程软件用的是XG5000
仪表是一个流量控制器,
现在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麻烦各位老师给点一下
我自己查手册现在是钻在P2P功能里面出不来了

网友A:
先看看XGB用户手册上的 内置通讯功能 中的MODBUS一节, 再看看你的流量控制器的通讯功能介绍,有所认识了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网友B:
总的思路是一问一答, 读和写加起来就是2问2答.

如果有现成的MODBUS模块,问答封装在了一起,就是2个动作的轮询.

如果没有现成的MODBUS块, 就省不了.

而且,还需要你自己拼装MODBUS的报文.

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 这种方案效率极低. 不如换个容易点的方案, 比如有没有现成的协议网关.

网友C:
先确定是modbus RTU还是ASCII,用哪个通信接口,XGB自带3个串口,通道1和2都支持modbus协议,1是232接口,2是485接口,都可以定义为主站和从站。然后在确定一下仪表的通讯地址。XGB的MODBUS通信不用写程序,P2P里面组态填好地址和触发条件就可以了。

楼主(2022-03-17):
回复 网友C:
您有类似的案例程序吗?想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