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类型的单向阀?

楼主(2022-02-08):
这是什么类型的单向阀?。如图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液压回路?搅拌机升降控制上有见过

网友B:
液控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您实在是太棒了。确实用于气缸的定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气接口 21 有控制信号, 压
缩空气就会流入气缸或从气缸
流出。如果不存在先导信号,阀
就会切断气缸 2 a 1 的排气通
道,气缸就会停止运动。谢谢版主,21 有控制信号时,1和2互通。如果不存在先导信号,1这边有压力会顶开弹簧,导通吗

网友D:
粗略定位用的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不存在先导信号,1这边有压力会顶开弹簧,导通吗?
应该是会导通的。

网友E:
气缸做定位精度是CM级的吧?

网友F:
图是先导止回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