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PLC24V直流回路接线问题

楼主(2022-02-09):
如图所示,假定左侧是1个PLC 右侧是1个伺服,一般都是按照上图的接法接线。
如果按照下图接线,是否可以呢?本人电工基础比较烂,在此请教大神们指教,谢谢!

网友A:
三极管是有极性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NP与NPN,这不是你平时用的开关,如果是开关你上下2种接法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这个输出是NPN型的,信号端X0必须是低电平,必须按上面的图接,下图的把X0接到高电平24的情况,是错误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A:
NPN只能控制负极的通断;

网友B:
找一下伺服的资料看看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NPN型信号端必须接负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NPN型信号端必须接负极
NPN是控制负极,PNP是控制正极;

网友C:
你这个是PLC输出,应该用Y,而不是X。
三极管箭头往外的是NPN,理解为控制负极,只能负极通过
三极管箭头往里的是PNP,理解为控制正极,只能正极通过

网友D:
PLC内外电路不共地!

网友E:
仔细看下PLC和伺服的说明书,只要控制信号能形成回路就可以,不短路,不断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假定左侧是1个PLC 右侧是1个伺服,一般都是按照上图的接法接线。
如果按照下图接线,是否可以呢?本人电工基础比较烂,在此请教大神们指教,谢谢!
单从你的图纸所绘画的电路来说,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考虑伺服器的内部电路结构)。但是,由于伺服器的内部不会像你所绘画的那么简单,具体的你要找到伺服器内部的电路进行分析后才能知道你的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G:
我认为不可以,问题在PLC侧。我理解的PLC信号输出形式,输出点输出COM的电平信号;比如你图一的画法,我用红箭头线标志了;再看看图二,PLC的COM端能输出24v吗?

网友A:
你可以把伺服侧想像成一个DC24V的继电器,NPN输出的,所以继电器的正极需要直接与电源+连接,负极通过NPN来控制;

网友H:
不太明白,X点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不好意思写错了 应该是Y 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输出 写错了

楼主:
不好意思 我写错了 PLC一侧是Y 不是X 是输出

楼主:
我用继电器作为负载实验了一下,两种都可以啊,都可以驱动继电器线圈啊。
如下图所示。按说PLC是NPN输出的,不是信号只能是低电平负的么?

网友H:
看中继线圈是单向导通还是双向导通的,双向导通的话,线圈得电的正负无所谓,单向导通的话,需要正负不能接反。
中继线圈上有闪电标志,可以看一下是双标志,还是单标志。

网友A:
不是继电器线圈正负的事,现在讨论的是PLC 输出点;

网友I:
这正反都能导通,是继电器输出点吧

网友J:
上面画着三极管呢,这要看你PLC是NPN型还是PNP型。NPN型COM端需要接负极,NPN型要接正极吧。

网友K:
有问题。一般不用COM端带负载,要用Y点带负载,虽然看起来是个通路应该也能带动负载,但是不合规范。
第二幅图,把上面的电源移到下面来,伺服再换个极向就可以了。

网友L:
主要原因是PLC侧的COM,一般是数个输出点的共用端。并且输出晶体管是NPN型,发射极均链接COM的开路集电极输出形式。因此,负载电源的负极应接COM。负载共用同一组电源。

网友L:
23楼续:
楼主您好:按您上传图片的下图接法,如果该COM只是一个点使用的COM,理论上可以正常工作。但不符合规范,并且给检修设备带来不便。因为,不是常规接法。
如果COM是多个输出的共用端,按您上传图片的下图接法时,要为每一路负载分别配DC24V电源,既不符合规范,又不现实。

网友M:
23楼,分析到位,图文并貌,通俗易懂!

楼主:
回复 网友L:
看到了,谢谢您的不吝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