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克数控系统开机后显示上图画面,不能进入数据界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2-09):
马扎克数控系统开机后显示上图第一个画面,不能进入数据界面。有时候多次重启后等待二三分钟后又能进入操作界面。显示器后面数码管显示oc,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A:
查了下,三菱系统通病,硬件出问题了,送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给推荐一个可靠的维修点吗,谢谢!

网友B:
电路有老化情况,会随温度变化的 ,当电压太低就无法进入系统

网友C:
马扎克用的三菱系统

网友D(2022-11-12):
最后故障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送修了,我没能给解决问题

网友E(2023-05-26):
修回来后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