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数控面板按键显示器没画面的切换

楼主(2022-02-09):
发那科数控系统开机后面板显示急停故障,松开急停后还是出现急停故障,按面板下边和侧面的按键显示器界面不变化,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上面只显示急停报警,图片上的其他报警时我拆下后单独上24v后出现的报警界面

网友A:
没什么好说的控制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好,能具体说一下是那部分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驱动器24V电源是否正常,驱动器上面数码管显示知否正常。

网友C:
系统就只通了电源吗?其它的光缆等插头是否都没有插上?

网友D:
你维修方法就是错误的,吧屏安装回去,就可以切换画面到程序界面检查了,只要有行程开关动作也会急停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