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在没有任何重量时,为何还有重量显示?

楼主(2022-02-10):
如图,程序监控显示,称重传感器啥都没放的时候,还有40kg的重量?
请教这是为何?正常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称重器那里要设置的。
比如去皮操作

网友B:
按照现实经验来讲,称重都是算的是变化的重量,只要对应变化的重量和对应得出的数值的是均匀的这传感器应该就没问题。
这应该是没设参考零点,就是没去皮。

网友C:
不要怀疑传感器吗?
请看说明,说明书如此产品不值得怀疑有问题吗?
去毛重,去个球哦,楼主啥都没放毛重哪里来?

网友D:
秤盘也都是重量啊

网友E:
这个有数据是正常的,关键是要稳定,如果波动很大那就有可能是干扰、接头松动的原因。实际中的电子秤是有去皮、清零这些操作的。

网友C:
称重传感器啥都没放的时候
如何理解这句话?
是理解为只有传感器?
还是已经安装在称重平台上,平台上没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有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说有数据是正常的呢?
波动肯定有,最低40,最高52,现在不明白所谓的干扰,究竟是啥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如何理解所谓的“去皮”,现在程序可以做到清零,所谓的回原点,
现在的问题是,只是把传感器接好线,就有这个重量,这个重量哪里来的呢?

网友F:
量一下输出是不是4.00MA

网友C:
它的其他肯定超过4ma了,不用量
现在是先确定PLC设置,接线是否正确

怀疑是干扰,就放在环境好的地方试一下

网友C:
高度怀疑你的采集模块设置是0-20ma,不是4-20ma
也可能模块需要重新上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有数据是正常的呢?
波动肯定有,最低40,最高52,现在不明白所谓的干扰,究竟是啥干扰?

这个关系到秤台的重量、传感器的漂移等等,所以有时不在零位是正常的

看了你上面说的只有传感器,那么传感器是不是正确的摆放,有没有受到压力、震动等。

如果说最低40,最高52,那你这个跳动范围太大了,重点看传感器有没有固定好,接线有没有松动,这些都没问题那就有可能传感器或者变送器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数值都无所谓,关键看他能不能用。
你就把现在什么东西都不放显示的数值当成参考点,假设这个数字是X。
当读数为X的时候就是0g。那你放个100g的砝码上去,假设读出的数字是Y。
那这个传感器的系数 就是(Y-X)/100 每克。
那你放个200g的砝码上去,看参数是不是2*(Y-X)+X。参数对的表示准度对的(做完滤波参数稳定的情况下)
然后看量程,数值最大能显示多少,假设是Z,那量程就是 (Z-X)/((Y-X)/100)g。
量程不符合或称不准,就换,或者再检查线哪里有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线和设置如图~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0smart   0-20ma  对应是0-27648,现在是4-20ma,那么对应的就是5530-27648
应该没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版主的回复,请教一下,所谓的漂移指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我的程序里有清零(相当于去皮)
现在问题是   有时候重量去除后,它又不归零了
40的时候我可以设置零点,那么称一个300kg的物体,基本还是准的
问题是这个300kg的物体吊走后,理论应该为0(因为我设置零点)
但还是出现2或3等等数据!

网友G:
模拟量传输会有跳动,要精度高的还是选用数字传输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请教一下,所谓的漂移指的是?

这个可以理解为传感器的一个累计误差。

40的时候我可以设置零点,那么称一个300kg的物体,基本还是准的
问题是这个300kg的物体吊走后,理论应该为0(因为我设置零点)
但还是出现2或3等等数据!

设置零点后,在没放物体前,有没有波动?
如果有波动建议你把模块的滤波调大一点,也可以自己在做一个取平均值的程序。

如果很稳定,但是称了东西后不能归零,那就看看秤台平不平,还有这个问题是一开始就有还是之前正常最近才不行,如果以前是正常的那就有可能是传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请教一下,所谓的漂移指的是?

这个可以理解为传感器的一个累计误差。

40的时候我可以设置零点,那么称一个300kg的物体,基本还是准的
问题是这个300kg的物体吊走后,理论应该为0(因为我设置零点)
但还是出现2或3等等数据!

设置零点后,在没放物体前,有没有波动?
如果有波动建议你把模块的滤波调大一点,也可以自己在做一个取平均值的程序。

如果很稳定,但是称了东西后不能归零,那就看看秤台平不平,还有这个问题是一开始就有还是之前正常最近才不行,如果以前是正常的那就有可能是传感器坏了。
这个滤波如何调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没用过西门子,看到你的截图上有设置选择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  选择周期16或32的

网友H:
称重传感器都是有特性漂移,或者叫工作点漂移的,(这也是过段时间需要校称的原因)一般使用称重传感器要采集模拟量,但是要通过标定功能转化为对应的工程量,你虽然没放东西,但是不妨碍你把它标定为工程量的零,标定后的工程量清零叫去皮。只要标定后能稳定称出重量的传感器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现在这个称重传感器去皮后,有个问题,就是有时不回零

网友H: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应该传感器不行了,换个传感器试试,

网友I:
需要校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