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0):
本来是需要3个点,同时感应到才动作,现在点位不够 只用plc一个点 然后三个感应开关串联 也是同时感应到才能动作,就是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搞几个薄片式继电器转一下,再把3个开接点串联下

网友B:
输出电压够的话没问题,设备上有这样用的。

网友C:
接起来试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D:
具体是什么样的感应开关,如果是三线制接近开关那种,1号的输出给2号提供电源、2号的输出给3号提供电源、3号的输出进PLC,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E:
窜联检修麻烦…

网友F:
你确实需要考虑的是电压是否够用,目前串3个我这边使用中正常。24V电压调节到最大了。,个人不建议,宁愿复杂点用继电器转换下。我是设备改善,不想在布线才那样做的。

网友G:
没问题的啦,只是后期查找故障时有点麻烦而已。

网友H:
用三线制的传感器怎么接线得费点心思。最简单的是三个传感器接三个中间继电器,传感器有信号,中间继电器常开点闭合,plc得到信号。

网友I:
直接用继电器输出类型的传感器,然后都用输出点串联

网友J:
正常PLC选型的时候都有预留点的,但是也不排除这种紧凑型的,用继电器转接后接入PLC可以用的。只是后期检修的时候就要注意点。

网友K: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直观明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触点串联 建议用LC20  LC2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