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0):
还是必须要用摇表测才准确,对地有10几欧。

网友A:
万用表测出来10几欧,那肯定是对地短路了。

一般是万用表测出来阻值太大,才用摇表来进一步确认,因为万用表的电压才9V,而摇表一般都是500V的。

网友B:
万用表测量的阻值这么小那电机绝缘肯定不行了,摇摆表摇都不用摇了,万用表测量不出来,那一定用摇表才能确定了…

网友C:
10几欧么,肯定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D:
不是绝缘问题就是接线,10几欧,相当于碰线了

网友E:
10多了, 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F:
摇表上有十几欧的挡位吗?
十几K吧?

网友G:
都漏电了,这么小的对地电阻

网友H:
电机接地了。万用表测量都有阻值,兆欧表测量肯定接地了。

网友I:
10几欧很容易冒烟的

网友J:
芭比q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是必须要用摇表测才准确,对地有10几欧。
是否有漏电,这要看你怎样测量。
在线测量(指电机联接在供电或者控制回路上),这可能正常,因为零线与地线是相通的(仅对TN系统来说),这个电阻有可能会有10Ω,甚至0Ω。
离线测量(指电机不联接在供电或者控制回路上,仅电机绕组对外壳测量),这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