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运行OC

楼主(2022-02-10):
换了驱动电容驱动光耦也换了还是报警,主板换了也是好的,还是报警,求大神指点吧

网友A:
模块,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B:
开关电源电解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C(2022-06-17):
报过流,分一上电报过流,还有一运行就报过流。如果一上电就报,那就查电流检测电路及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