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型 求助

楼主(2022-02-10):
。。。。探测黑色的纸 ,非金属, PNP型 开关量

       一卷黑色的纸,转动慢慢减少。。。检测其侧面,没有,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

       目前没找到。。。谁有用过的推荐一下。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漫反射的光电开关可以了,这个很难找吗?

网友B:
最好用数字光纤型,先示教,再微调阀值。

网友C:
黑色且非金属,比较麻烦,光都吸收了不反射,用对射式光电开关试试。

网友C:
检测有没有黑纸还是可以的,如果要检测纸够不够黑,或者纸有没有偏白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D:
使用背景抑制的光电,

网友E:
检测颜色差别的话有种色标传感器

网友F:
是检测纸张有没有还是需要检测出黑色的纸张呢?

网友G:
识别颜色还是用色标传感器。欧姆龙,西克等都有。

网友B:
色标传感器要有对比,颜色传感器可以,就是价格能接受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检测纸张有没有还是需要检测出黑色的纸张呢?

。。。。是检测有或者无。

网友H:
回复 网友A:
黑色目标,适合的反射性的传感器不多

网友H:
作为卷性的物料放卷检测,你可以考虑用对射型的红外传感器,反射型的能检测黑色的真不多,当然,你一定要反射型的,你可以考虑用超声波,但是反射型的安装调试很麻烦。比方说,你的原卷直径600,卷心100,那么大的检测范围的反射型就不好找

网友E:
检测有无物体,如果光源类的不行,还有电容开关,用过SICK的电容开关感觉挺好的。
那东西特别透明的瓶子也能检测,调过后还能检测透明瓶子中的透明液体是否存在。

网友I:
可以看看基恩士的CZ-V2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