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2-10):
笔者去年双十一买的宏碁暗影骑士擎游戏本,今天连续发现
,每天玩到晚上十点左右,断电关机,待第二天下午5点半下班时,重新打开电脑。发现电池电量只有9%——13%左右。耗电这么快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关机最好。或者修改电源计划,把合上笔记本后待机改成睡眠。待机时好多硬件是带电运行的,当然耗电。

网友B:
为什么第二天关机?连续用了多久,电池容量太小

找到启动程序,关闭无关启动项还是有效果的

前些日人家送的电脑,不用外电源连续工作也就3.5个小时

网友C:
能开一晚上,这么好的电脑还要纠结个啥???

楼主:
大家理解错了(我说的不清楚),电脑已经关机了,第二天下午5点半下班时,重新打开电脑。发现电池电量只有9%——13%左右

网友D:
天气冷,锂电本来就会缩水

网友E:
天气冷,电池容量不行了,天气热点再试试…

网友F:
这是什么意思?

每天玩到晚上十点左右,第二天断电关机

网友G:
你有没有关注过待机的时候电脑会不会发烫?
公司给配的thinkbook,我做完系统后待机以后电脑会发烫,冬天背着属实舒服,温度大概可以达到50-60℃,一开始我也没管,后来我发现这好像不太好,并且MX450的显卡驱动装不上,游戏不能玩,这就很尴尬,于是我把系统给更新了一下,原系统win10 2015版的,更新完以后2021的,显卡驱动就可以装了,然后也不发热了。
我估计了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是英特尔11代CPU和win10老版本的系统有点过节,出现了这种无法解释的发热现象,发不发热我是不管的,主要是为了装显卡驱动,显卡驱动是和系统有关的,我在解决显卡驱动的问题时,顺便就解决了异常发热的问题。
你可以朝这个方向研究一下,我估计也是系统版本不适配最新的CPU出现的异常情况。

网友H:
已经关机了,耗电能这样肯定不正常。不过确实存在关机不是真关机而是待机的情况,关机的时候看清楚是哪种方式;再就是电池一年多之后质量有问题,导致没插电源的时候,电量流失。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电池的问题可以找个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I:
关机了基本上不会耗电;1个月不开机也有90%以上,但你如果是休眠模式就耗电快了;

网友J:
我的笔记本之前也是,看下主板型号,更新下BIOS就好了。
现在都不关机,每次用完盖上盖子休眠。

网友K:
在 电源管理 中把 快速启动 关掉

网友L:
买块新电池,淘宝大把的,几十块钱,换上试试。
如果一样的,就是系统设置问题;如果差不多是满电,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M:
主板有漏电 或者电池自放电太厉害
晚上充满 把电池取了,一天后再装上 容量还不够,证明电池不行了 否则要检查主板

网友N:
估计和电动车续航里程一样,虚标/缩水严重。。

网友O:
记得电脑上按电源键的功能可以设置成休眠的。或许你以为关机了,实际只是休眠待机。所以会耗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第二天关机?连续用了多久,电池容量太小

找到启动程序,关闭无关启动项还是有效果的

前些日人家送的电脑,不用外电源连续工作也就3.5个小时
这个送的电脑就厉害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P:
我用的联想X201I,大电池那种,充满随便用7-8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我用的联想X201I,大电池那种,充满随便用7-8个小时
这个厉害了
在用电脑整10年了,过去不带充电器,现在中午没弄完就充电,下午没电也就不弄了---休息

网友D:
楼上的X201的电池耐用,估计运气好吧,我的T60电池都换了几个了,到最后启动不了了,备用的Z61T电池买不到,只能长期插电使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D:
确实经用,前天调试一个伺服,电脑一直开着,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多,中途吃饭关了一个多小时,电池从47用到20,这状态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