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2-02-10):
欧姆龙cp1h485通讯和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我写了一个起保停,然后在触摸屏上做了2个按钮,为何触摸屏控制不了plc动作,

网友A:
上屏程序,问题多在屏上

网友B:
程序没有run

网友C:
触摸屏上可以对0.00和0.01进行写操作吗?

楼主:
不能,触摸屏任何操作plc都没有反应